请教PLC/S7-300,SM332模拟量输出该怎么办

楼主(2007-10-07):
新手,第一次做S7-300模拟量输出。谁做过的发一个程序上来,给参考学习一下。不胜感激!

邮箱交流:springyezi@163.com

网友A:
模拟量输出一般跟工程转换有关,一般都使用FC106进行工程转换,然后在使用MOVW输出到模拟量输出物理口

网友B:
好的,谢谢你的这个思路,我先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A:
这可不是什么思路,你简单的使用MOV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