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各位版主-求教三菱PLC恒压控制的PID程序

楼主(2007-10-08):
各位版主,你们好,本人听说这有
三菱PLC恒压控制的PID程序
,可是总是是找不到,请各位版主帮帮忙,实在很急,在找了很久了。真谢谢了
本人在做两台泵相互切换的恒压控制PID程序,哪位大哥有的话请帮帮忙!!!感谢

网友A:
一般作恒压供水的PID调节都不是从PLC里面做的,都是用变频来调节。通过设置变频参数比编写程序要简单稳定、快捷的多了。

网友B:
http://www.plcjs.com/users/main.asp
你可以到这上面找一下.

网友C:
我也知道可以有恒压控制器,但是要求参数可以在触摸屏上操作,所以得这样。请高手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