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请高手指教帮忙分析程序

楼主(2007-10-08):
程序如下:

0 LD M8000

1 MOV K16 D100

6 MOV K1 D101

11 MOV K3 D102

16 MOV K0 D103

21 MOV K4 D104

26 MOV K0 D105

31 MOV K0 D106

36 MOV K8 D107

41 MOV K0 D108

46 MOV K0 D109

51 MOV K0 D110

56 LD M8000

57 MOV K0 D120

62 MOV K80 D120

67 MOV K132 D122

72 MOV K0 D123

77 MOV K72 D124

82 MOV K3 D125

87 MOV K3 D126

92 MOV K48 D127

97 MOV K1 D128

102 MOV K0 D129

107 MOV K0 D130

112 LD M8000

113 MOV K3 D140

118 MOV K3 D141

123 MOV K3 D142

128 MOV K3 D143

133 MOV K3 D144

138 MOV K720 D145

143 MOV K3 D146

148 MOV K3 D147

153 MOV K720 D148

163 MOV K3 D150

168 LD X003

169 OUT T3 K20

172 NOP

173 NOP

174 NOP

175 NOP

176 LD X004

177 OUT T4 K20

180 LD X005

181 OUT T5 K20

184 LD Y001

185 AND X006

186 OUT T6 K20

189 LD Y002

190 AND X007

191 OUT T7 K10

194 LD Y005

195 ANI X011

196 OUT T22 K1500

200 ANI X010

201 OUT T23 K1500

204 LD Y007

205 ANI X013

206 OUT T24 K1500

209 LD Y010

210 ANI X012

211 OUT T25 K1500

214 LDI T3

215 ORI T4

216 OR M600

217 ANI T5

218 OUT M600

219 LD T4

220 OR T5

221 OR M601

222 AND T3

223 OUT M601

224 LD T22

225 OR T23

226 OR T24

227 OR T25

228 OR T6

229 OR T7

230 OR M610

231 ANI X002

232 OUT M610

233 LD X0000

234 PLS M1000

236 LD M10000

237 ANI M1001

238 LDI M1000

239 AND M1001

240 ORB

241 OUT M1OO1

242 LD M8014

243 AND M1001

244 AND<= D1002 K4

249 OUT C100 K1400

252 LD M1001

253 OUT M1500

254 LD M610

255 OR X001

256 OR M1501

257 ANI X002

258 OUT M1501

259 LD X010

260 AND X012

261 OUT M1100

262 LD C100

263 OUT M1101

264 LD X011

265 AND X012

266 OUT M1101

267 LD X010

268 AND X013

269 OUT M1103

270 LD M1001

271 OUT M1104

272 LD M1100

273 ORI M1200

274 LD M1101

275 ORI M1201

276 ANB

277 LD M1102

278 ORI M1202

279 ANB

280 LD M1103

281 ORI M1203

282 ANB

283 LD M1104

284 ORI M204

285 ANB

286 OUT M1510

287 LD<> D1002 D1005

292 OUT M1511

293 OUT M1511

294 MOV D1002

299 LD M1511

300 RST D1006

303 LD M1500

304 ANI M1501

305 ANI M1512

306 AND M1510

307 AND M8013

308 INCP D1006

311 LD>= D1006 D1000

316 OUT M1512

317 LD M1500

318 AND M1510

319 AND M1512

320 INC D 1002

323 LD M8000

324 MOV D1002 Z0

329 LDI M1500

330 MOV K0 D1002

335 RST C100

337 LD>= D1002 K10

342 MOV K0 D1002

347 RST C100

349 NOP

350 LD M8000

351 MOV D100Z0 K4M1200

356 MOV D120Z0 K4M1300

361 MOV D140Z0 D1000

366 LD= D1002 K5

371 AND Y001

372 MPS

373 ANI T101

374 ANI T102

375 OUT T100 K120

378 MRD

379 AND T100

380 OUT T101 K300

383 MPP

384 OUT T102 K450

387 LD M1500

388 ANI M1501

389 LD M1501

390 AND M8013

391 ORB

392 OUT Y000

393 LD M1300

394 ANI M610

395 ANI M1501

396 OUT Y001

397 LD Y004

398 AND M1500

399 OUT Y002

400 LD M600

401 AND M1307

402 OUT T10 K100

405 ANI M610

406 ANI M1501

407 OUT Y003

408 NOP

409 LD M1302

410 AND M601

411 ANI M610

412 OUT Y004

413 LD M1303

414 ANI X011

415 ANI Y006

416 OUT Y005

417 NOP

418 NOP

419 NOP

420 NOP

421 NOP

422 NOP

423 NOP

424 NOP

425 NOP

426 LD M1304

427 ANI X010

428 ANI X010

429 ANI Y005

429 OUT Y006

430 NOP

431 NOP

432 NOP

433 NOP

434 NOP

435 NOP

436 NOP

437 NOP

438 NOP

439 LD M1305

440 ANI X013

441 ANI Y010

442 OUT Y007

443 LD M1306

444 ANI X012

445 ANI X012

446 OUT Y010

447 LD M1307

448 AND M600

449 AND T10

450 ANI M610

451 ANI M1501

452 OR>= D1002 K4

457 OUT Y011

458 END

我的问题是:1。前167步要完成什么功能?与后面有联系吗?

2.程序的第244、287、311、337、366、452步是什么 指令?有什么功能?(注明:PLc为三菱FX1N系列)

希望高手能帮我指点迷经!不胜感谢!如需梯形图请联系我的E-mail:

husenlong@163.com

或联系我的QQ:252199747

[upload=jpg,龙一.jpg]UploadFile/2007-10/20071081135844735.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0-8 15:28:33编辑过]

网友A:
我试着解答一下;

1、前167步要完成初始化赋值功能。但是用法好像不大正确。一般是上电就赋值,然后就断开了,应该用LD M8001,与后面有联系.在程序的351~361步能体现出来。

2.程序的第244是触点数值比较指令,一般作为条件跳转

287触点数值比较指令,一般作为条件跳转、311触点数值比较指令,一般作为条件跳转、337触点数值比较指令,一般作为条件跳转、366触点数值比较指令,一般作为条件跳转、452步是触点数值比较指令,一般作为条件跳转。【参考编程手册FX1SFX1NFX2NFX2NC Series program manual中6-19章节FNC220~FNC229】

【注意】程序里面有错误!

168 LD X003

169 OUT T3 (错误,定时器没有参数)

要认真、自信、戒错、自勉!

网友B:
谢谢斑竹!希望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C:
斑竹很热心,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网友D:
给我一份啊!

xuhaiqiu@tom.com

顺便问一下你这个是用在哪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