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程序实例

楼主(2007-10-08):
FX1S控制步进电机的实例
·采用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大致阐述FX1S控制步进电机的方法。由于水平有限,本实例采用非专业述语论述,请勿引用。
·FX系列PLC单元能同时输出两组100KHZ脉冲,是低成本控制伺服与步进电机的较好选择!
·PLS+,PLS-为步进驱动器的脉冲信号端子,DIR+,DIR-为步进驱动器的方向信号端子。
·所谓绝对位置控制(DRVA),就是指定要走到距离原点的位置,原点位置数据存放于32位寄存器D8140里。当机械位于我们设定的原点位置时用程序把D8140的值清零,也就确定了原点的位置。
·实例动作方式:X0闭合动作到A点停止,X1闭合动作到B点停止,接线图与动作位置示例如左图(距离用脉冲数表示)。
·程序如下图:(此程序只为说明用,实用需改善。)

·说明:
·在原点时将D8140的值清零(本程序中没有做此功能)
·32位寄存器D8140是存放Y0的输出脉冲数,正转时增加,反转时减少。当正转动作到A点时,D8140的值是3000。此时闭合X1,机械反转动作到B点,也就是-3000的位置。D8140的值就是-3000。
·当机械从A点向B点动作过程中,X1断开(如在C点断开)则D8140的值就是200,此时再闭合X0,机械正转动作到A点停止。
·当机械停在A点时,再闭合X0,因为机械已经在距离原点3000的位置上,故而机械没有动作!

·把程序中的绝对位置指令(DRVA)换成相对位置指令(DRVI):
·当机械在B点时(假设此时D8140的值是-3000)闭合X0,则机械正转3000个脉冲停止,也就是停在了原点。D8140的值为0
·当机械在B点时(假设此时D8140的值是-3000)闭合X1,则机械反转3000个脉冲停止,也就是停在了左边距离B点3000的位置(图中未画出),D8140的值为-6000。

·一般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端子示意图:
·FREE+,FREE-:脱机信号,步进电机的没有脉冲信号输入时具有自锁功能,也就是锁住转子不动。而当有脱机信号时解除自锁功能,转子处于自由状态并且不响应步进脉冲。
·V+,GND:为驱动器直流电源端子,也有交流供电类型。
·A+,A-,B+,B-分别接步进电机的两相线圈

[upload=rar,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 程序实例.rar]viewFile.asp?ID=1707[/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0-8 16:51:49编辑过]

网友A(2007-12-11):
怎么打不开

网友B:
请问楼主有台达PLC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吗?我只用过台达的编程软件,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12 10:36:16编辑过]

网友C(2008-03-09):
可惜没有注解啊.

网友D:
学习一下。\"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网友E:
问一下 这个是用什么打开???? 不是GX???

网友F: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

简介: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功能由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变电站建设、运行维护的综合经济效益要求所决定。变电站在电网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变电站自动化系统有不同的功能。如监控子系统的功能、人机联系功能、在线计算及制表功能等。 关键词: 功能 系统
关键字:变电站 综合自动化 功能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功能由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变电站建设、运行维护的综合经济效益要求所决定。变电站在电网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变电站自动化系统有不同的功能。

   一、监控子系统的功能

  监控子系统应取代常规的测量系统,取代指针式仪表;改变常规的操作机构和模拟盘,取代常规的告警、报警、中央信号、光字牌等;取代常规的远动装置等等。监控子系统功能有:

  1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有两种。一种是变电站原始数据采集。原始数据直接来自一次设备,如: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的电压和电流信号、变压器温度以及断路器辅助触点、一次设备状态信号。变电站的原始数据包括模拟量和开关量。另一种是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内部数据交换或采集。典型的如:电能量数据、直流母线电压信号、保护动作信号等。变电站的数据包括模拟量、开关量和电能量。

  (1)模拟量的采集。各段母线电压、母联及分段断路器的电流、线路及馈线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主变压器电流、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电容器和并联电抗器电 流、直流系统电压、站用电电压、电流、无功功率以及频率、相位、功率因数等。另外,还有少数非电量,如变压器温度保护、气体保护等。模拟量的采集有交流和直流两种形式。交流采样是将电压、电流信号不经过变送器,直接接人数据采集单元。直流采样是将外部信号,如交流电压、电流,经变送器转换成适合数据采集单元处理的直流电压信号后,再接人数据采集单元。在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中,直流采样主要用于变压器温度、气体压力等非电量数据的采集。

  (2)开关量的采集。断路器、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的状态,有载调压变压器分接头的位置,同期检测状态、继电保护动作信号、运行告警信号等,这些信号都以开关量的形式,通过光隔离电路输入至计算机。

  (3)电能计量。电能计量指对电能(包括有功和无功电能)的采集,并能实现分时累加、电能平衡等功能。数据采集及处理是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得以执行其他功能的基础。

   2..数据库的建立与维护

   监控子系统建立实时数据库,存储并不断更新来自IO单元及通信接口的全部实时数据;建立历史数据库,存储并定期更新需要保存的历史数据和运行报表数据。

  3.顺序事件记录及事故追忆

   顺序事件记录包括:断路器跳合闸记录,保护及自动装置的动作顺序记录,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开关、变压器分接头等操作顺序记录,模拟输入信号超出正常范围等。事故追忆功能。事故追忆范围为事故前1min到事故后2min的所有相关模拟量值,采样周期与实时系统采样同期一致。

  4.故障记录、录波和测距功能变电站的故障录波和测距采用两种方法,一是由微机保护装置兼作故障记录和测距,再将记录和测距的结果送监控系统存储及打印输出或直接送调度主站;另一种方法是采用专用的微机故障录波器,并且故障录波器应具有串行通信功能,可以与监控系统通信。对35kv及以下的配电线路,很少设置专门的故障录波器,为了分析故障的方便,可设置简单故障记录功能。对于大量中、低压变电站,没有配置专门的故障录波装置。而对10kv出线数量大、故障率高的,在监控系统中设置了故障记录功能,这对正确判断保护的动作情况及正确分析和处理事故是非常必要的。

  5.操作控制功能。无论是无人还是少人值班的变电站,运行人员都可通过CRT屏幕对断路器、允许远方电动操作的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进行分、合操作;对变压器及站用变压器分接头位置进行调节控制;对补偿装置进行投、切控制,同时,要能接受遥控操作命令,进行远方操作;为了防止计算机系统故障时无法操作被控设备,在设计时,应保留人工直接跳、合闸方式。操作控制有手动和自动控制两种控制方式。手动控制包括调度通信中心控制、站内主控制室控制和就地控制,并具备调度通信中心/站内主控室、站内主控制室/就地手动的控制切换功能;自动控制包括顺序控制和调节控制。

  6.安全监视功能。监控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对采集的电流、电压、主变压器温度、频率等量要不断进行越限监视,如发现越限,立刻发出告警信号,同时记录和显示越限时间和越限值,另外还要监视保护装置是否失电,自控装置是否正常等。

  7人机联系功能

  (1)CRT显示器、鼠标和键盘是人机联系桥梁。变电站采用微机监控系统后,无论是有人值班还是无人值班,最大的特点之一是操作人员或调度员只要面对CRT显示器的屏幕,通过操作鼠标或键盘,就可以对全站的运行工况、运行参数一目了然,可对全站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等进行分、合操作,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依靠指针式仪表和模拟屏或操作屏等进行操作。

  (2)CRT显示画面。作为变电站人机联系的主要桥梁手段的CRT显示器,不仅可以取代常规的仪器、仪表,而且可实现许多常规仪表无法完成的功能。其可显示采样和计算的实时运行参数(UIPQcos~v、有功电能、无功电能及主变压器温度、系统频率,等)、实时主接线图、事件顺序记录、越限报警、值班记录、历史趋势、保护定值自控装置的设定值、故障记录和设备运行状态等。

  (3)输入数据。指输入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变比、保护定值和越限报警定值、测控装置的设定值、运行人员密码等。

  8.打印功能。定时打印报表和运行日志;断路器、隔离开关操作记录;事件顺序记录;越限;召唤;抄屏;事故追忆等。

  9,数据处理与记录功能。在监控系统中,数据处理和记录也是很重要的环节。历史数据的形成和存储是数据处理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满足继电保护专业人员和变电站管理的需要,必须进行一些数据统计,主要有:记录母线电压日最高值和最低值以及相应的时间;主变压器及各条线路的功率、功率因数及电能的计算和统计;计算配电电能的平衡率;统计断路器、避雷器、重合闸的动作次数;统计断路器切除故障电流和跳闸次数的累计数;记录控制操作和定值的修改;事件顺序记录及事故追忆等。

  10谐波的分析与监视。电能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其谐波要限制在国标规定的范围内。随着非线性元件和设备的广泛使用,使电力系统的谐波成分明显增加,并且其影响程度越来越严重,目前,谐波污染已成为电力系统的公害之一。因此,在综合自动化系统中,必须重视对谐波含量的分析和监视。对谐波污染严重的变电站,要采取适当的抑制措施,降低谐波含量。

  11报警处。报警处理内容包括:设备状态异常、故障;测量值越限及计算机监控系统的软/硬件、通信接口及网络故障等。

  12.画面生成及显示。画面显示的信息包括:日历时间、经编号的测点、表示该点的文字或图形、该点实时数据或历史数据、经运算或组合后的各种参数等。由画面显示的内容包括:全站生产运行要的电气接线图、设备配置图、运行工况图、电压棒形图、实时参数曲线图、各种信息报告、操作票、工作票及各种运行报表等。

  13.在线计算及制表功能

  (1)对变电站运行的各种常规参数进行统计及计算,如:日、月、年中的最大值、最小值及其出现的时间、电压合格率、变压器负荷率、全站负荷及电能平衡率等。

  (2)对变电站主要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统计及计算,如:断路器正常操作及事故跳闸次数、变压器分接头调节的档次、次数、停运时间等。

   (3)利用以上数据生成不同格式的生产运行报表。并按要求方式打印输出。

  14.电能量处理。电能量处理包括变电站各种方式采集到的电能量进行处理、对电能量进行分时段的统计计算以及当运行方式的改变而自动改变计算方法并在输出报表上予以说明等。

  15远动功能

  监控子系统能实现DL 5002—1991《地区电网调度自动化设计技术规程》、DL 50031991《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设计技术规程》中与变电站有关的全部功能,满足电网电能实时性、安全性和可靠性。

  16.运行管理功能。运行管理功能包括:运行操作指导、事故记录检索、在线设备管理、操作票开列、模拟操作、运行记录及交接班记录等。

  除上述功能外还具有:时钟同步、防误闭锁、同步、系统自诊断与恢复以及与其他设备接口等功能。

  二、微机保护系统功能

  微机保护系统功能是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它包括变电站的主设备和输电线路的全套保护:高压输电线路保护和后备保护;变压器的主保护、后备保护以及非电量保护;母线保护;低压配电线路保护;无功补偿装置保护;站用变保护等。各保护单元,除应具备独立、完整的保护功能外,还应具有以下附加功能:

  (1)具有事件记录功能。事件记录包括发生故障、保护动作出口、保护设备状态等重要事项的记录。

   (2)具有与系统对时功能。以便准确记录发生事故和保护动作的时间。

  (3)具有存储多种保护定值功能。

  (4)具备当地人机接口功能。不仅可显示保护单元各种信息,还可通过它修改保护定值。

   (5)具备通信功能。提供必要的通信接口,支持保护单元与计算机系统通信协议。

  (6)具备故障自诊断功能。通过自诊断,及时发现保护单元内部故障并报警。对于严重故障,在报警的同时,应可靠闭锁保护出口。

  (7)各保护单元满足上述功能要求的同时,还应满足保护装置的快速性、选择性和灵敏性要求。

  三、后备控制和紧急控制功能

  当地后备控制和紧急控制功能包括人工操作控制、低频减负荷、备用电源自投和稳定控制等。

网友G:
晕死,魅力不够下不了

网友H:
我正在学习电机传动相关PLC,谢了!

网友I(2008-04-12):
看了,但有些程序不太懂,最好能在里面注释一下!!!

网友J:
看一下啦

网友K(2008-07-07):
能自动回到原点吗?

网友L(2008-10-25):
值得学习!

受益了!

网友M(2009-09-23):
大不开啊

网友N(2009-12-04):
怎么打不开哦。

网友O(2010-05-27):
回复 楼主:

谢谢,正在学习!

网友P(2010-09-16):
正是我想要的资料,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