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红外温度传感器在plc中的应用

楼主(2007-10-09):
在下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红外传感器在plc中如何接线,梯形图怎样编,应注意那些问题,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因为是模拟量输入所以要加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很简单根开关量输入接线是一样的。梯形图就更简单了,不想多说啊,呵呵。

网友:
非常感谢这位大侠

网友:
谢谢这位大侠。在下还有个问题:西门子时间继电器的输入输出方面的参数在那可以找到,我的延时控制电路图我已上传,请大侠们告诉小弟选西门子的那一型号的时间继电器比较合适

网友:
[upload=jpg,snap1.jpg]UploadFile/2007-10/2007102116312791928.jpg[/upload]

网友:
就是上面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