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传输程序时提示无法下载扩展函数,检查PLC DIP开关?(附原程序)

楼主(2007-10-09):
请老师看看是什么问题

把程序下载到plc的时候,提示“不能下载扩展函数。检查PLC DIP开关或设置”

PLC名称 新PLC1
PLC类型 CPM2*
读取日期 07-10-9 16:22:31

[错误日志]
1 致命 --/01/-- 19:00:49 0x8000 电源关断
2 致命 --/05/-- 01:19:16 0x80F0 无 END(01) 指令
3 致命 --/05/-- 02:59:57 0x8000 电源关断
4 致命 --/11/-- 19:01:14 0x80F0 无 END(01) 指令
5 致命 --/12/-- 00:47:57 0x8000 电源关断
6 致命 --/13/-- 18:43:50 0x8000 电源关断
7 致命 --/13/-- 18:44:32 0x8000 电源关断

屏幕截图

[upload=jpg,plc.jpg]UploadFile/2007-10/200710916463283424.jpg[/upload]

[upload=rar,系统控制.rar]viewFile.asp?ID=1717[/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0-12 12:55:14编辑过]

网友:
程序

[upload=rar,plc.rar]viewFile.asp?ID=1711[/upload]

网友A:
你使用的是OMRON PLC

看看使用资料.我记得它要求把一个特殊继电器设为1

网友B(2007-12-15):
下载前的有个选项不要勾上,好象是第2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