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PLC感应触发问题

楼主(2007-10-11):
我公司做了个瓷壳收料机,是用一个光纤电眼加延时触发程序运行的,效率比较底,请大家帮我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效率,料是延着轨道快速滑行的,我开始把延时去掉,再加2个光纤电眼,一共3个电眼,底部1个,最上面2个(正好是一个料的间距),用3个触发程序,可有时会有几个料一起下来,上面2电眼一下就感应到了,导致轨道上料还没满,程序就触发了,请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A:
把工艺写清楚点看看大家能不能帮助你

jiangkun1213@126com

网友B:
最好说的详细点.

网友C:
程序(LG):
0 LOAD M0008
1 OR F0012
2 OR M0000
3 AND NOT M0001
4 AND NOT M0003
5 OUT M0000
6 LOAD M0000
7 AND P0001
8 AND P0002
9 AND P0003 (P0001 P0002 P0003 为光纤电眼触发)
10 AND P0004
11 OR M0001
12 AND NOT M0002
13 OUT M0001
14 SET P0040
15 LOAD M0001
16 OR M0002
17 AND NOT M0007
18 OUT M0002
19 LOAD M0000
20 AND P0001
21 AND P0002
22 AND P0003 (P0001 P0002 P0003 为光纤电眼触发)
23 AND P0004
24 OR M0003
25 AND NOT M0004
26 OUT M0003
27 SET P0041
28 LOAD M0003
29 AND P0005
30 AND P0007
31 OR M0004
32 AND NOT M0005
33 OUT M0004
34 OUT P0042
35 LOAD M0004
36 AND P0006
37 OR M0005
38 AND NOT M0006
39 OUT M0005
40 TON T001 00005
43 LOAD M0005
44 AND P0007
45 AND T0001
46 OR M0006
47 AND NOT M0007
48 OUT M0006
49 RST P0041
50 TON T000 00005
53 LOAD M0006
54 AND T0000
55 OR M0007
56 AND NOT M0008
57 OUT M0007
58 LOAD M0002
59 AND M0007
60 OR M0008
61 AND NOT M0000
62 OUT M0008
63 RST P0040
64 END

我公司做了个瓷壳收料机,是用一个光纤电眼加延时触发程序运行的,效率比较底,请大家帮我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效率,料是延着轨道快速滑行的,我开始把延时去掉,再加2个光纤电眼,一共3个电眼,底部1个,最上面2个(正好是一个料的间距),用3个触发程序,可有时会有几个料一起下来,上面2电眼一下就感应到了,导致轨道上料还没满,程序就触发了,请大家帮忙解决
有没有计算长度的指令 还是换成一个电眼感应,使电眼感应的料计算长度,再算总长度,使总长度达到预定值时程序触发运行

网友D(2008-04-18):
给个图片和你得产品看看

仔细说说你得要求

网友E(2013-02-28):
延时不行的话,加空操作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