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问一个有关三菱的顺序控制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7-10-15):
我现在想实现ABC三个的顺序控制,一个X0输入接通是实现A-B-C顺序输出,而且是A立刻输出,B延时10S,C延时20s输出。X0输入断开时实现C-B-A,A延时20S,B延时10S,C立刻断开

网友A:
我的两种思路:1、辅助继电器方式:用set、reset指令实现顺序保持启动。

2、状态继电器方式:S0~S3的三个状态

网友B:
谢谢楼上的答案,不好意思我是一个初学者^_^,所以我一开始想的都是定时器和计数器来实现,对于楼上说的状态继电器方式:S0~S3的三个状态不是很清楚。不知道能不能做到10s、20s的顺序启动和停止,我再去看一下书再来看看吧^_^

网友C:
LD X0

OR M

OUT M

LD M

OUT SETA

OUT SET T0K100

LD T0

OUT SETB

OUT SET T1K100

LD T1

OUT SETC

LDI M

OUT RSETC

OUT SET T2K100

LD T2

OUT RSETB

OUT SET T3K100

LD T3

OUT RSETA

END

网友C:
以上是我的程式,请各位指教!谢了

网友B:
楼上的第二行用OR M的作用是什么啊?自锁吗?如果被自锁了那么下面的REST C不是就不能作用了吗?

网友B: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不加M行不行?就是用X0的常闭接到REST C的前面,可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