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B编写PC与S7-200通讯软件,带原代码

楼主(2007-10-18):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使用S7-200,但是数据交换量不是很大,用WINCC感觉比较浪费,所以就想自己做个监控软件,就想到了用VB编写程序,来调用w95_s7.dll动态链接数据库。通过3天的努力,终于小有成果,一下是我试验基本方法。供大家参考!

1.Prodave 是用于pc 与s7 系列plc 之间的数据链接通信的工具箱。其实质就是用户通过调用“w95_s7.dll”等库函数来解决 PLC 与PC之间的数据交换和数据处理问题。 所需硬件为:CPU22x,PC/PPI编程电缆,带COM口的PC。这可能是最简单的配置,很容易实现试验的目的。这里不需要安装Prodave软件,只要把“w95_s7.dll”文件拷贝到您程序相应的目录中去即可。2.通讯设置:打开“控制面板”中“设置PG/PC接口”选项,在“应用程序访问点”列表框内选择“S7ONLINE (STEP7) PC/PPI Cable”,在其属性内的“超时”可以设置大点,这里设置为100ms,“波特率”设置为9.6kbps(因为我的pc/ppi电缆为国产的,不支持多主站),“地址”为0。3。源代码:①PLC程序:LD I0.0 MOVW 4766, VW0 ②VB程序:

****在模块中声明****:

Public plcadr As plcadrtype

Public gb_PlcConnected As Boolean

Type plcadrtype

adr As Byte ‘站地址,默认值为2

SEGMENTID As Byte ‘段标识符,固定值为0

SLOTNO As Byte ‘槽的编号,默认值为2

RACKNO As Byte ‘机架号,固定为0

End Type

Public Res As Long

Declare Function load_tool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Byte, ByVal dev As String, adr As plcadrtype) As Long

。。。。。。。 ‘省略其它定义函数。

Declare Function as200_vs_field_read Lib "w95_s7.dll" (ByVal nr As Long, ByVal anz As Long, value As Byte) As Long ‘读200PLC V存储区的数据函数

****在窗体中声明****

Private Sub Form_Load()

Dim buffer(1) As Byte

plcadr.adr = 2

plcadr.SEGMENTID = 0

plcadr.SLOTNO = 2

plcadr.RACKNO = 0

Res = load_tool(1, "S7ONLINE", plcadr)

Res = as200_vs_field_read(0, 2, buffer(0))

If Res <> 0 Then

MsgBox ("PLC连接错误")

gb_PlcConnected = False

Else

gb_PlcConnected = True

MsgBox ("plc连接正确")

Label1.Caption = buffer(0) * 256 + buffer(1)

End If

End Sub

通过以上程序可以正确读出PLC中的数据。之后可以扩展内容,编写一个监控软件。

[upload=rar,用vb编写pc与s7-200通讯软件,带原代码.rar]viewFile.asp?ID=1745[/upload]

网友(2008-04-28):
谢谢楼主我下载拉,我还想请求个事情,你那有没有VB使用的OPC动态链接库啊,如果有能给我发一个吗?邮箱liyinchuan71@163.com,先谢谢镂主

网友:
看看怎么样,好长时间没看了

网友(2009-08-17):
多谢楼主的共享,

顶一下先

网友(2009-11-22):
测试成功吗?

网友:
太好了,正需要这个,谢谢.

网友(2010-04-14):
我正准备学习VB,

网友(2010-08-23):
谢谢楼主, 可否由直接 PC 经过 485 对 S7-200 的通讯方式? (类似 三菱的 485BD 对 PC 的通讯方式的编程 ?

网友(2010-11-29):
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最近想做单片机和PLC通信,希望能够参考下!谢谢!!

网友(2011-06-16):
十分感谢 最近正在看这类的东西

网友(2021-12-22):
看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