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ID程序,请高手看看

楼主(2007-10-19):
本人刚搞PID控制,请高手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刚刚写的,没调过,

你好,本人在做一个两台水泵的恒压控制程序,不知同行是否做过恒压控制PID程序,向你请教一下程序?

控制要求:两台泵供水的恒压控制:两泵一台工频一台变频,采用FX2N-2AD加上压力变送器(4~20mA),采集出水口0~0.6MPa压力,反馈回来送PLC。采用FX2N-2DA模拟量输出4~20mA的电流控制三菱变频器。控制在触摸屏中实现,在水压低于设定压力时,变频起动一台泵,输出频率控制变频器,达到50Hz时,切换为工频,延时启动另一台泵。

硬件方面己经完成。关键是软件方面,PID方面
采用三菱PLC FX2N-2AD FX-2DA 触摸屏

网友A:
[upload=rar,程序dc20071011.rar]viewFile.asp?ID=1760[/upload]

PID

网友B:
接线图哪,帮你忙还的画图制

网友C(2008-05-20):
其实很简单,无限逼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