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有那么多指令。是不是都有用

楼主(2007-10-23):
我们老师天天跟我们讲指令。。。

260多个。。

也不真的有用没

网友A:
我是菜鸟,不过听师傅说,只要掌握常用的几大类如:基本指令、程序转移指令、数据处理指令、数据运算指令、步进顺控指令,就可以进行编程了,其它的用得极少。不知是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B:
恩。一般就是逻辑运算用的最多,再就是触点比较,数据处理指令,定时器指令,计数器指令,其他的相对较少,你可以先学重点,剩下的慢慢莱。

网友C:
我也同意,只要知道有这个指令,并且知道是干吗用的就行了,用的时候,再来找!

网友:
同意,我的老师也是这样说的

网友D:
haha.我今天第一次进论坛,以后会跟大家多多交流的。

网友E:
基本指令肯定是需要掌握的,其他的可以快速浏览一下,在脑袋里留个印象,方便以后查找

网友F:
把常用的记住,其他的用到时再看编程手册!

网友G:
会查、会用就行,不需要死记硬背。

网友H:
基本逻辑指令牢记掌握,不多也就2,30条,功能指令也要认识,知道含义,如何使用可以查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