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控制恒压变频供水的PLC程序

楼主(2007-10-24):
看到有需要S7200PLC恒压供水程序,现上传三个,
1、补水泵PLC程序
2、一托一循环水泵PLC程序
3、一托二循环水泵PLC程序
是工程实用程序,正在运行,希望同行能够多多分享

循环水泵变频控制柜原理接线图,使用PCSE7.0绘制的。
如果有1拖5 还是不错的 1拖2没有什么很高的参考价值

[upload=rar,s7-200plc控制恒压变频供水的plc程序.rar]viewFile.asp?ID=1786[/upload]

网友:
程序可读性不是很强。一个好的程序(卖金币那种)应该包括:

1、点号表(输入输出点统计表、变量分配表)例如:启动按钮 I0.0 1#泵 Q0.0 停顿时间 T0

2、工艺流程图(单机动作流程、联网动作流程)例如:启动过程、运行过程、故障处理等文字说明

3、PLC、变频等重要设备外围接线图 【注】借助图纸方便分析你的程序

4、PLC程序(需要注释齐全) 【注】包含变量注释、程序段注释等

5、编写程序的思路、难点、心得体会等总结。

现在的程序就是一个裸程序,我个人认为不值5个金币。仅包含上面第4条,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恒压供水一拖1或2的难点不是很大,值钱的是一拖3、4,并有工变频切换的程序。

网友:
每看,不品论

网友(2010-11-14):
楼主大好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