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画这电路图!很急的···谢谢!

楼主(2007-10-24):
如图:用3个行程开关(分别是a、b、c点)和无限个接触器(越少越好)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动作。电机的路线是:从1直接正转到2(经过b点),从2反转到3(刚碰到b点)就立即正转到4,从4直接反转到5(经过b点),多次循环。请画出这样的动作的电路图············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那里,再北京吗.

网友:
能不能把问题说清楚啊,什么是1234点,ac行程开关也没出现过,最好画个直观的线路图

网友(2008-03-07):
很简单呀,多想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