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高手”指导画这电路图!很急的···谢谢!

楼主(2007-10-24):
如图:用3个行程开关(分别是a、b、c点)和无限个接触器(越少越好)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动作。电机的路线是:从1直接正转到2(经过b点),从2反转到3(刚碰到b点)就立即正转到4,从4直接反转到5(经过b点),多次循环。请画出这样的动作的电路图············请高手指点。!谢谢!我的邮箱asia0027@163.com

[upload=bmp,未命名.bmp]UploadFile/2007-10/200710241151631293.bmp[/upload]

网友A:
象你这样的工艺要求,如果你有采用PLC的话,是非常简单的逻辑电路,自己加油磨练吧,

如果你真的需要帮助时请给我联系

QQ496035640

网友B:
确实不难,提示你考虑好电机运行时的触发条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