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

楼主(2007-10-24):
紧急求助:

各位大侠,小弟有个很基础的问题,希望各位可以帮忙解决。

我用的是西门子 SM-331,AI8×12Bit 模拟量输入模块,但是 SF 灯总亮着,这是甚么原因啊???

谢谢各位!!!

网友A:
你要是把情况说的清楚点也许还能知道原因。

不过前阵子我226有一次也出现过这个情况,建议你最好先检查一下线路是否有问题,包括短路、负载是否正常等。美问题的话复位PLC试试。有时这个问题是因为硬件线路故障造成的。

网友B:
是啊,重启一下PLC可能会好的.

网友C:
[??]

检查总线连接器插座是否松动,本人曾经遇到过相同问题,结果就是底板上插座松动引起的

网友D:
PLC重启了,但还是不行。

之前我改过那个 A,B,C,D 的量程范围,如果是连接器松动,或者底板松动,应该怎样修复啊,我试着把模块卸下来,又装回去,但是没什么效果。

恳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E(2008-03-07):
量程范围该后下载没???

不知道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发上来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F:
路过 不懂 见笑

网友G:
看看是不是有IO被强制了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量程卡选择出现了偏差,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