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急

楼主(2007-10-28):
请教各位,小第在学习西门子PLC-200时有个问题不明白。
对于内部标志位寄存器M,和特殊标志位寄存器是受什么条件控制的?
怎么使用其中的任何一位?
和寄存器扫描周期有怎么的联系?
谢了!各位高手!

网友:
受你所编写的程序控制的。普通的你随便使用,特殊的有特殊功能,一般是系统规定的,自己找一本【S7-200系统手册】看看就懂了。

楼主:
谢谢版主,你有PLC-200系统手册吗?给我一份如何?
我QQ:67316636
email:jianxinhaha@yahoo.com.cn
小弟谢过了!!!

网友(2008-03-07):
有空我比份你

网友(2009-03-19):
我也想看看,谢谢!

LTHLYCYJ@163.COM

网友:
自己下个吧很快的

网友:
西门子SM特殊寄存器同三菱M8000开始的特殊寄存器差不多,在S7200编程中占有重要位置,SM可以寻址到位,字节,字,双字,当然只能是只读,在高速计数器HSC,PTO\\PWM编程中的应用最有代表性.另外比如SM0.0相当于三菱M8000,该位始终为ON,SMO.1相当于三菱M8002用来作程序初始化,诸如此类还有很多看看手册就明白了.有找不到西门子手册的可以发邮件给我:ZEOMENANG@163.COM.大概有十多兆我有空慢慢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