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OMRON CX-Programmer7.1的问题

楼主(2007-10-28):
运行后,显示"所选的端口不存在,请在PLC对话框中选择正确的端口"无法对PLC中的程序进行读取.PLC型号CQM1-COU11.望大侠给予解决 谢谢!

网友A:
如果接计算机这头是USB接口的话,请检查端口设置; 换一条连接线试试

网友B:
我用的是9针串口,并非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