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房必备机柜插座-PDU

楼主(2007-10-31):
网络机房工程必涉及机柜插座,也就是PDU.但是很多人对它的概念和模糊,在此为大家做下说明,有助于大家相关方面的工作.

PDU英文全称POWER DISTRIBUTION UNIT,意思是电源分配单元.但现在我们通常说的PDU是RPDU,即 RACK- POWER DISTRIBUTION UNIT,就是机架式电源分配单元.也有人叫电源分配管理器,顾名思义PDU应具备电源分配和管理功能。电源分配是指电流及电压和接口的分配,电源管理是指开关控制(包括远程控制)、电路中的各种参数监视、线路切换、承载的限制、电源插口匹配安装、线缆的整理、空间的管理及电涌防护和极性检测。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下这个方面的专业网站http://shop.shsap.com

网友A:
PDU??????????????

或许很多人会觉得机柜专用PDU(机柜插座)和那个PDU(普通定制金属壳体插座也叫PDU)有什么区别,因为看似一样能用,其实里面大有名堂,我来给大家做个具体的解释:

普通定制金属壳体插座只是插口的简单分配,根本无法管理和平衡各插孔的电流,内联线不分主干线和分配线,
标识又不完整。像承载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商标、厂名、厂址等,有的根本一样也没有;甚至无使用说明书;
安装配件即单一,又无线缆理线装置。这种东西你敢用吗?!

但是机柜专用的PDU就不一样拉!
PDU的内联线的主干线是作为PDU整体承载的线路,分配线是单个插口的承载线路,两者承载能力可是完全不同的哦!

每个PDU都有各自的标识。是使用PDU的最基本条件,承载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是使用的最基本电气参数条件,商标、厂名、厂址是制造商的责任所在;使用说明书是产品的必备文件。

有些PDU附带很多安装配件,这些配件的多少代表PDU适应机柜的复杂环境的程度高低,线缆理线装置是机架线缆理线关键配件,其功能类似机柜的线缆摇臂,帮助理清纵横交错的电线。

自带的远程控制是PDU的核心价值所在,其作用可以在远程端口集中监视、纪录机柜内的所有设备的使用的各种电气参数的变化值并同时实施控制,可以简化机房工作流程,降低机房设备的故障率。为机房的安全做护航!

这样的话,大家对PDU有一定了解,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下这类相关专业网站 http://shop.shsap.com
顺便给大家看一个FLASH广告,大家可以从中知道一些有关PDU的常识!

http://en.shsap.com/borlander/pdu.s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