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请教高手,请帮帮忙

楼主(2007-11-01):
小弟是还没入门的PLC菜鸟,请教各位高手,希望高手们能帮帮忙,把下面系统的程序发到我的邮箱(274525783@163.COM),衷心感谢!!!(三菱的)

一、控制要求: SQ1 SQ2 SQ3 SQ4

1.系统如图所示:原点-->A点-->B点-->C点

2.工作过程如下:

a.起动后,小车前进,到达A点停下,延时1秒,打开甲原料放料阀装甲原料,时间为30秒,关闭放料阀后延时1秒小车前进;

b.到达B点停下,延时1秒,打开乙原料放料阀装乙原料,时间为60秒,关闭放料阀后延时1秒小车前进;

c. 到达C点停下,延时1秒,打开卸料门卸料,时间为60秒,关闭卸料门小车后退;

d.小车退到A点停下装料,――,到B点装料,——,到C点卸料,如此重复;

3.操作方式:

a.单循环:将单周/循环开关选择在单周模式,按下起动按钮,小车送完一次料回到原点停下;

b.循环:将单周/循环开关选择在循环模式,按下起动按钮,小车送完一次料回到A点装料―――重复送料;

c.单步:在停止的情况下,每按一次单步按钮,小车运行一步;在运行中按下无效;

d.停止:在运行或单步过程中按下,小车送完本次料后回到原位停下;在单步方式中按下,无意义;

e.在任何方式下按下急停按钮,小车原地停止,所有阀门关闭。

4.所有输入输出均为开关量。

网友A(2007-12-04):
你自己看看三菱的说明书,就看几个简单的指令就可以了。或者用三菱的那个学习软件学习下。应该很容易自己搞定的。要尝试自己编程。进步会很大的。

网友B:
用状态编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