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救命啊!FX2N-16MR 输出端如何接线?

楼主(2007-11-02):
FX2N-16MR 输出端如何接线,有两排Y0~Y7端子,没看到com端子啊?

网友:
看说明书啊!

[upload=jpg,cp_cn_11834.jpg]UploadFile/2007-11/2007112191874069.jpg[/upload]

楼主:
光盘里只有驱动,没有说明书啊!你就告诉我呗!

网友:
看说明书,不行的话用万用表量PLC与电源输出与电源电压

楼主:
楼上!就是有源和无源吗?Y1和Y1是一组无源的常开触点吗?我怕烧坏PLC!

网友:
MR 就是继电器触点输出的,Y1和Y1就是一组输出继电器的常开触点。

网友:
拷入一个程序,使y0置一,再用万用表测一下y0与y0间的电阻,应该是0,你可以把上面一排端子或下面排作为公共端子[upload=jpg,fx2n-16mr.jpg]UploadFile/2007-11/20071138215469059.jpg[/upload]

楼主:
谢了!已解决!

网友:
我现在有台士林的PLC,但是我拆开看了一下,里面是用的三菱的电路板,还有芯片组啊,是不是士林买三菱的,在自己做个外形就是了的啊

网友:
以下是引用ak4734在2007-11-3 16:27:00的发言:

谢了!已解决!

恭喜恭喜啊!

网友:
应该7个输出端都是独立的!Y0-Y0是一常开触点!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仔细看说明书就应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