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高手请进,如何比较数据并输出

楼主(2007-11-05):
我想用串口往PLC的数据区内写一组时钟数据,然后用该数据与PLC的内部时钟进行比较,当PLC的内部时钟大于该数据时触发某组动作,请问该如何编写梯形图呢,本人菜鸟最好详细些,

用CMP比较可以么?如果可以的话怎么触发输出呢,用<好象不行啊,

另外比较的时候,如果超过零点后(内部时钟又小于该数据了)怎么处理呢,

求高手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写的不是很明白,就是说如何定义一个时间段,让PLC在这个时间段开始时执行某个动作,并在结束是关闭该动作,高手门帮忙啊

网友B:
我做过三菱的,原理上应该一样,首先是想办法取出数据区的数据,然后怎样比较就好办了

网友C:
cmp可以,你可以把PLC内部的时间转换成数据存储在数据区内,年月日小时分钟秒全部都取出来,一个扫描周期和设定值比较一次,CMP比较的结果输出的是内部的固定的三个点,255.05,255.06,255.07分别为大于、小于和等于,这里指的的小型的PLC,新的和中大型的比较运算为><=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