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7-2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11-07):
正再做的一个项目用到S7-200与一款温控表通讯,温控表的协议不是标准的,返回的报文只能通过校验码得到地址信息。发送的报文为:地址代号+52H82+要读的参数代号+0+0+校验码,返回的信息为:测量值PV+给定值SV+输出值MV及报警状态+所读/写参数值+校验码,校验码计算公式为:PV+SV+(报警状态*256+MV+参数值+ADDR按整数加法相加后得到的余数。哪位大大帮帮忙教我下该怎么做。

网友:
自由口通讯还是比较容易作的,根据温控表的桢格式将发送和接收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