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查线繁琐问题

楼主(2007-11-07):
请教一下各位大虾米关于接线的问题

PLC经常有一大堆的线要接,如果其中的一根线虚接了,要查线就相当的繁琐了,

请问一下有没有比较实用的接线原则,接线技术和接线工具的啊 ,可以方便查线的

网友:
老大有必要重复发贴吗!

烦人啊!

看了三遍 !

楼主:
不是没有人解答嘛 希望能找出一个好办法的撒

网友(2008-02-25):
呵呵,还是接线的时候认真点吧

别老想着省事~

网友:
还是要多锻炼,多总结经验吧。

接线时要认真、把每个线号打清楚。根据图纸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主回路,在控制回路。工具方面一定要选好的工具,拨线、压线时的型号一定要选对。比如拨线选小型号会把线芯减掉部分。等等 多锻炼把,熟练生巧。

网友:
只是PLC上面的接线出问题了相对还好解决,查对应的I/O点来没来差不多就能解决了。有其他的电气元件搅和起才难办,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都能整出来。所以自己接线就慢点,仔细点。注意按照自己的习惯有顺序的接。别人接线,出问题你就叫他解决吧,呵呵

网友:
和个人技术水平有关,慢慢提高吧,

楼主(2008-05-25):
呵呵 楼长再发我以前发过的帖子

现在搞完了才晓得了 接线是很简单滴 查线也是很简单滴

网友(2008-07-08):
把线号标示清楚,接线的时候认真一点就会减少出错的机率.

网友:
现在搞完了才晓得了 接线是很简单滴 查线也是很简单滴

网友(2009-08-28):
老兄修过5层电梯继电线路的话,那会发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