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查线繁琐的问题

楼主(2007-11-07):
请教一下各位大虾米关于接线的问题

PLC经常有一大堆的线要接,如果其中的一根线虚接了,要查线就相当的繁琐了,

请问一下有没有比较实用的接线原则,接线技术和接线工具的啊 ,可以方便查线的

网友:
每根线两边套上同样的号码管

楼主:
这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方法哦

网友:
以下是引用LAO3DA4在2007-11-8 8:51:00的发言:
每根线两边套上同样的号码管

一般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两头编同样的号码。

网友:
比较实用的接线原则----压线耳[有O型、U型、针型、Y型,还分裸线耳和护套线耳等等],接线技术和接线工具----中转端可以用插接端子或螺丝压接端子[要看电流大小及重要性,电流大的或比较重要的都不宜插接],工具用压线钳,也是有很多种类的,具体你可以到网上去找找……不用谢啊

楼主:
说得这么好 怎么能不谢谢下呢 呵呵 送你一个美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