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样的情况下STL语言转换不了梯形图?

楼主(2007-11-08):
如题

网友A:
S7-300的STL语言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转换不了梯形图呢???

网友A:
L MW 2
+ 1
T MW 2

怎么这个程序段也转换不了呢??请赐教。

网友B:
在用西门子编程中,当梯形图中没有该指令时,当然不能转换。

STL是西门子的独有指令,不是所有的都能转换

网友C(2008-03-07):
又上了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