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带实例PLC学习教程,很好的课程,对三菱PLC初学者一定有帮助

楼主(2007-11-08):
三菱带实例PLC学习教程,很好的课程,全课程实例讲解,对三菱PLC初学者一定有帮助。

http://www.gkong8.net/GKONG8PLC/index.htm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1-8 21:51:59编辑过]

网友A:
这是工控网的吧

网友B(2008-03-04):
谢谢楼主了,这资料不错

网友C:
楼主 你真是好人呀! 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

网友D:
设计一个PLC控制系统需要以下七个步骤:
   1. 系统设计与设备选型
   a. 分析你所控制的设备或系统。PLC最主要的目的是控制外部系统。这个系统可能是单个机器,机群或一个生产过程。
   b. 判断一下你所要控制的设备或系统的输入输出点数是否符合可编程控制器的点数要求。(选型要求)
   c. 判断一下你所要控制的设备或系统的复杂程度,分析内存容量是否够。
   2. I/O赋值(分配输入输出)
   a. 将你所要控制的设备或系统的输入信号进行赋值,与PLC的输入编号相对应。(列表)
   b. 将你所要控制的设备或系统的输出信号进行赋值,与PLC的输出编号相对应。(列表)
   3. 设计控制原理图
   a. 设计出较完整的控制草图。
   b. 编写你的控制程序。
   c. 在达到你的控制目的的前提下尽量简化程序。
   4. 程序写入PLC
   将你的程序写入可编程控制器。
   5. 编辑调试修改你的程序
   a.程序查错(逻辑及语法检查)
   b.在局部插入END,分段调试程序。
   c.整体运行调试
   6. 监视运行情况
   在监视方式下,监视一下你的控制程序的每个动作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返回步骤5,如果正确则作第七步。
   7. 运行程序(千万别忘记备份你的程序)

网友E(2008-08-08):
辛苦了,有一点用

网友F: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G(2008-10-03):
楼主不要做广告了

网友H(2009-01-14):
还是一个较新的网站!没有什么新的资料。

网友I(2009-04-04):
[??]???|???|???|AB/??|PLC?????????????????

●三菱|西门子|欧姆龙|AB/松下|PLC相关视频●模具视频教程●数控编程●
▆▆▆▆▆▆▆三菱 -PLC相关视频▆▆▆▆▆▆
三菱PLC视频教学
三菱FX2N视频教学
三菱特殊功能模块应用技术视频
三菱定位模块教学视频
三菱PLC通信技术视频
三菱伺服应用技术教程
三菱步进应用视频教程
三菱触摸屏应用视频教程
三菱特殊功能模块视频教程
步进电机教学视频
三菱变频器视频教程
三菱伺服控制系统应用技术视频
▆▆▆▆▆▆西门子-PLC相关视频▆▆▆▆▆▆
西门子PLC S7-200 视频
西门子S7-300PLC step7 多媒体视频教程
西门子LOGO多媒体视频教程
西门子PLC视频S7-200视频教程
西门子PLC视频S7-300,
西门子PLC视频S7-400,
西门子PLC视频Wincc视频教程
西门子自动化PLC等多媒体视频教程及资料集
▆▆▆▆▆▆欧姆龙 -PLC相关视频▆▆▆▆▆
欧姆龙可编程控制器视频
欧姆龙原理编程应用视频教材
▆▆▆▆▆▆AB-PLC相关视频▆▆▆▆▆▆▆▆
AB PLC视频教程PLC培训32讲
▆▆▆▆▆▆松下-PLC相关视频▆▆▆▆▆▆▆
松下FP1 PLC视频石油大学电气控制可编程控制
▆▆▆▆▆▆▆▆ProE相关▆▆▆▆▆▆▆▆▆
◆Proe野火版4.0 直板手机结构设计视频教学
◆proe4.0中文模具设计/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程
◆proe野火版3.0全套视频教程
◆watermark_hot_small Pro/ENGINEER Wildfire 4.0 中文版 汽车水箱全3D模具设计高级语音视频教学
◆ProE 4.0野火版 汽车塑胶配件3D拆模(分模失败的处理办法)高级視頻教程
◆watermark_hot_small 入门到高手:个人自学PROE首选精品多媒体教程全集
◆ProE Wildfire 4.0 中文版(塑胶产品全3D过程模架模具設計、2D工程出圖、散件圖標數)視頻培訓教
◆PROE 逆向造型(产品抄数)视频教学
◆ ProE Wildfire 4.0 中英文版 细水口模具3D模具设计到工程出图视频教学
◆Proe野火版4.0 手机堆叠(MD)视频教学
◆proe野火版 基础入门 高级曲面.产品设计、模具、齿轮、破面修补
◆watermark_hot_small 个人自学:PROE野火2.0模具设计首选精品多媒体教程
◆PROE野火2.0模具设计首选精品多媒体教程
◆watermark_hot_small ProE高级设计多媒体教学 Pro/e野火2.全中文多媒体教程
◆ProE 野火版 齿轮设计 多媒体语音视频教学
◆watermark_new_small Pro/E 4.0野火版 产品实例设计(液晶电视/数码相框/头枕显示器/机顶盒结构设计)
◆ProE野火版 2.0手机产品结构设计多媒体教学
◆ProE野火版 2.0手机产品设计多媒体教学
◆CAD+PROE《MP4产品结构设计》与《MP4 2D与3D模具设计》
◆ProE 5D鼠标模具设计 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基础设计》野火2.0中文版多媒体教学
◆ProE 5D鼠标模具设计 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野火版4.0高级3D分模(专业3D工程师培訓視頻教程)
◆ProE野火2.0滑盖手结构机计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2.0 手机上盖模具设计
◆Pro/e wildfire 2.0 高级曲面制作(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NGINEER Wildfire2.0钣金设计
◆Pro/E野火3.0钣金件制作-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 wildfire 2.0机构仿真 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2.0野火版 IGES补破面语音视频教学
◆ProE2.0拆电极 拆铜公 视频教程
◆ProE 钣金设计 视频教学3CD 野火版
◆ProE2.0微波炉3D模具设计多媒体视频
◆用多媒体教学 ProE野火版语音视频教学
◆proe_wildfire3.0_中文版钣金设计专家视频指导教程
◆proe野火版4.0中文曲面造型视频教程
◆ProEngineer 野火版 Wildfire3.0 全程多媒体语音教学
◆Pro/E Wildfire3.0中文版 钣金设计入门到高级
◆即学即会proengineer wildfire2.0基础教程与范例
▆▆▆▆▆▆▆CAD相关▆▆▆▆▆▆▆
◆ AutoCAD2004中文版+UG NX4.0中文版模具结构(排位)设计自学教程
◆ 塑胶模具设计与结构2D图排位 工厂多实例视频教学
◆watermark_new_small AutoCAD注塑模具高级2D结构排位(组立图)与UG高级分模语音教学
◆个人自学CAD模具结构设计首选精品视频教学
◆AUTO CAD动态模具视频教学
◆模具设计高手 AUTOCAD塑胶模具结构视频
◆AutoCAD2008室内装潢设计视频教程
◆AutoCAD2008机械设计视频教程
◆AutoCAD2008电气工程设计视频教程
◆AutoCAD2008视频教程
◆CAD排位视频教程 CAD排位视频教学
◆AutoCAD建筑平面图设计视频教程
▆▆▆▆▆▆▆▆UG相关▆▆▆▆▆▆▆
◆UG6.0模具设计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程
◆UG6.0模具设计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教学
◆UG NX 6.0中文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程
◆UG NX 6.0中文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教学
◆UG NX 6.0逆向点造型视频教程
◆UG4.0中文基础视频教程 UG视频教学
◆UG4.0高级曲面设计视频教程
◆UG4.0刀路编程视频教程 UG刀路教程
◆UG5.0模具/分模设计视频教程 UGNX5.0分模
◆UG3.0 / UG2.0 刀路编程视频教学
◆UG5.0中文视频教程 UG5.0中文视频教
◆UG4.0中文模具/分模设计视频教程 UG视频教学
◆UG3.0 / UG2.0 拆铜公视频教程 UG视频教学
◆UG NX2.0中文汽车分模视频教学
◆个人自学最新版UG NX4.0建模/曲面/钣金/模具设计/装配/手动分模/编程 全套
◆UG NX4.0 中文版 超高难度(汽车配件)塑胶模具设计视频教学
◆UG NX 4.0逆向工程(产品抄数)高级讲座语音视频教学
◆ 塑胶模具设计与结构2D图排位 工厂多实例视频教学
◆金瓷工作室全套(包括UG拆电极,UG_CAM UG_CAD UG范例全套教程)
◆UG NX5.0 五轴编程加工视频多媒体教学
◆UG逆向(点造型)短期特训多媒体视频教材
◆UG NX 高级曲面、图片造型 多媒体视频教学
◆ UG NX4.0 产品设计与曲面造型高级实例视频教学
◆ UG NX5.0运动仿真 机构模拟多媒体实例视频教学
◆UG NX5.0中文版全套教学光盘(曲面造型 三维建模 工程图 装配 机械设计 视频教学)
◆UG NX4.0全套视频教学(基础 零件设计 模具设计 3D分模 编程 高级曲面)
◆ UG NX4.0 MoldWizard 模具设计全套高级实例视频教学
◆UG NX4.0 中文版 编程数控加工多媒体视频教学
◆UG 3.0 CAM数控编程加工教学多媒体教程(包括UG后处理教学)
◆UG高级手动分模枕位插穿、碰穿视频教程
◆绝对比金瓷的UGCAM视频教学
◆UG3.0拆铜公拆电极视频 模具厂师傅录制
◆工厂设计师录制:个人自学UG NX 3D手动分模 5套高级语音视频指导
◆优胜UG4.0编程高级视频教学培训
◆UG NX4.0装配语音视频教学 从基础入门到高级
◆UG3.0手动分模多媒体发声教学光盘(教你分不开时如何处理★超高级的
◆UG NX3.0模具设计高级斜向抽芯语音视频
◆UG NX2.0高级分模视频教程 汽车、打印机产品等案例
◆UG实用拆电极语音视频教程
◆UG NX4.0 多媒体教学 从基础入门到高级进阶,工厂师傅录制
◆全面的UG语音视频教学-台湾郭冲展大师全套
◆UG NX4.0变形金钢3D手动分模-有声多媒体视频教学
◆UG NX4.0高级曲面设计有声视频教学
◆UG NX3注塑模具设计到出工程图实例多媒体教
◆UG4.0基础入门 零件产品设计视频教学
◆UG NX4.0拆电极数控加工专家实例精讲视频教学
◆UG NX4.0表壳3D分模到出工程图 多媒体视频教学
◆台湾师傅UG NX4.0高清语音视频模具设计基础上下,中级,高级
◆工厂UG手动分模:UG最新3D分模拆模高级、高难度语音视频教学
◆工厂分模系列:最新UG3.0分模 一模多穴,去除R角3D拆模视频教程
◆UG NX6.0模具设计与钣金设计实例多媒体视频教学
◆UG NX 3.0 CNC多轴加工数控编程和后处理视频教程
◆UG 4.0工厂CAM编程基础教学。有声音多媒体教学
◆UG NX5.0中文版CAM数控编程加工实例视频教程
◆watermark_new_small UG NX5.0零件设计、工程出图基础视频教学
◆UG3.0数控加工语音视频从零开始步步深入
▆▆▆▆▆▆▆solidworks相关▆▆▆▆▆▆▆
◆solidworks2007基础视频教程 solidworks200
◆solidworks2007产品实例视频教程
◆Solidworks视频教程 高级机械视频软件教程
◆个人自学SolidWorks首选视频教学
◆台湾Solidworks 教学录像全集
◆SolidWorks2005全集多媒体教程
◆Solidworks2007 高级建模视频教程
◆Solidworks Animator 动画制作视频教程
◆SolidWorks专业模具设计外挂IMOLD2003全套动画教学
◆SolidWorks2005曲面建模培训教材
◆SolidWorks 2004产品设计白金视频教学
◆Cosmosmotion 运动仿真视频教程
◆SolidWorks2005曲面建模培训
▆▆▆▆▆▆▆▆数控编程▆▆▆▆▆▆▆▆▆▆
◆PowerMILL 7.0 中文版 数控编程入门到高级自学教程
◆Cimatron E7.0 高级刀路编程语音视频教学
◆PowerMIL鞋模数控编程实例自学教程(基础入门篇到高级实战篇)
◆MasterCAM X10 最新版 工厂编程全套视频教学 播放时长1000分钟
◆Mastercam从初级到高级,清晰语音详细讲解 知名培训班内部教学 33课
◆Edgecam视频教程 车削铣削加工数控刀路编程 Edgecam教学
◆PowerMILL7.0实例视频教学(入门、基础、高级)
◆PowerMILL中文版基础编程多媒体语音视频教程 入门者福音
◆PowerMILL 6.0中文版2D、3D、3轴、5轴加工视频教学
◆Cimatron E8.5全套语音视频教学光盘(模具设计、电极设计、刀路编程)
◆Master cam X 模具设计与加工 多媒体有声教学
◆Cimatron13.0 CNC刀路编程视频教学
◆Powermill6.0基础语音视频+实例语音视频教学
◆MastercamV9.0多媒体语音视频实例详解
◆Mastercam编程加工视频+分模视频+拆铜工视频+多轴加工视频
◆PowerMill5.5高清语音视频CNC编程教学(精薇培训提供)
◆CimatronE4.2视频教程
→→→→→→→→→→→→→→→→→→→→→→→→→→→→→

自学模具推荐 >>UG精品教学视频-Pro/E视频-AutoCAD视频
SolidWorks视频教程-CATIA视频-Moldflow视频教程
数控编程 >>MasterCAM视频-Powermill视频
CimaTron视频-CAXA系列-EdgeCAM
逆向工程 >>Surface视频-imageware-Geomagic教学
统达TwinCAD视频-I-DEAS视频教程-PressCAD统赢
Rhino 犀牛教程-PowerSHAPE视频
----------------------------------
意者联系我:QQ:1143662116

E-mail:1143662116@qq.com
更多内容请登陆:http://www.zhixin365.net
(知心365学习中心-|电子|单片机|嵌入式|linux|通讯|ARM|计算机|编程设计|机械|医学|外语日语英语法语|金融|培训视频资料|职业职称考试|考研|大学教程|升学考试|财务|经营管理|网络|模具设计|成人考试|资格考试|芯片级电脑显示器笔记本数码主板手机硬盘复印机打印机维修|自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视频教程资料汇总)

网友J:
谢谢楼主!!!!!很有帮注

网友K(2009-10-21):
好东西,看看再说,O(∩_∩)O谢谢。。

网友L(2015-09-24):
怎么我进去就下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