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小小的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7-11-13):
如何在PLC中用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电机的启动和停止两种状态,也就是说当第一次按下开关时电机开始工作,当第二次按下该开关时电机停止工作,能实现吗?该如何实现?请教!!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样解决?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A:
请看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plcjs.com/html/plc/plc_jq/2006-9/18/0661700370571900.htm

网友B:
 冒昧问一句,你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运用?????你可以用子锁按纽.

网友C:
用这个按钮的边沿做位状态翻转指令,再用一个定时器做一个延时。我用FX2N做过,很成功。还用一个按钮做过触发进入三个状态的,就是多用了一个“加1”指令,并在各状态中对这个“加1”计数器的值做约束,因为还有别的因素可进入这三个状态。

网友C:
在FX2N中:

LD M8000

MPS

ANDP X010 //X010 =按钮输入

ANI M100 //M100 =按钮再操作的延时

ALT Y010 //Y010 =输出至电机

MPP

LDP X010

OR M100

ANB

MPS

ANI T100 //T100 =再操作延时

OUT M100

MPP

OUT T100 K10

END

网友D:
LD 00000

OUT DIFU20000

LD 20000

ANDNOT 01000

LDNOT 20000

AND 01000

OUT 01000

END

网友E:
谢谢各位大侠,我倒是有点眉目了,我试试看!

网友F:
你可以用定时器试试~~

网友G(2008-03-07):
用前.后沿微分指令,加计数器,

OMRONT的程序:

LD 0000

DIFU 20000

DIFD 20001

LD 0000

LD NOT 1000

CNT 000

#0002

LD 20000

LD 20001

AND CNT002

KEEP 1000

END

网友G:
其实用继电器也可实现单按钮开停机,要用三个继电器.

网友H:
ld x0

rst m31

ld x0

or y0

ani m31

out y0

不知道这样行不?

网友H:
ldp x0

alt y0

网友I:
定时器、计数器、中间继电器、移位寄存器。任意一种都可实现。怎么用自己多想想吧!有助于初学者的学习。

网友J(2008-04-07):
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K:
可以啊

LD X0

OUT ALTP Y0

就可以实现了

这是在三菱里用得

我试过饿没有问题

如果怕有干扰或是误动作可以用上升檐脉冲

网友L:
同意楼上的,这个问题在好多地方都有,用交替指令是最简单了。

LD X0

ALTP M0

LD M0

OUT Y0

END

网友M:
我觉的用通道依位指令来编,方便.

网友N(2009-03-20):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O:
用欧姆龙可以这样子:

网友O:
\"\"

用欧姆龙可以这样子,里面的保持继电器可以改为其他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P(2009-06-03):
?????????

[upload=jpg,11.jpg]UploadFile/2009-6/2009631357469575.jpg[/upload]

网友Q(2010-07-04):
应可以用交替指令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