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300的PLC 怎么样才可以把PLC里面的程序下到电脑上呀?帮帮忙吧!谢谢了

楼主(2007-11-14):
西门子300的PLC 怎么样才可以把PLC里面的程序下到电脑上呀?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
西门子300的PLC 把PLC里面的程序下到电脑上.必须使用STEP7 软件,通讯必须联机正常。这个软件一般随供货提供。

楼主:
我有s7 v53的软件和PLC300的编程电缆。请教一下在怎么进行下一步?谢谢了!

网友:
哪位有西门子S7300的编程软件,给我传一个,我QQ是275149398

楼主:
楼上的。你要的软件在论坛里好象有吧。你自己找找看撒。

网友:
这个软件到处可以找到的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