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步进顺控指令的应用

楼主(2007-11-15):
[upload=jpg,20071028143539279.jpg]UploadFile/2007-11/200711151292853641.jpg[/upload]

虽然该类的题目见的很多,可是好象讲清楚的并没见到。就是本人来讲,也是看了很久都无法清楚。故才下决心搞懂它。差不多花了一天多时间才明白它的道理,它并不复杂,而且很好画梯形图和编程。

顺控实际是按照生产工艺要求而规定的一定操作顺序而已。首先要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画出顺序功能图,然后根据功能图再画出梯形图。

[upload=jpg,20071028195515414.jpg]UploadFile/2007-11/200711151292870877.jpg[/upload]

上图即为顺序功能图:图中双框S0表示为初始步,单框中的S20、S21、S22、S23依次根据工艺顺序要求而设置的各活动步。我们来看S0初始步上方垂线上设有M8002其为初始步激活的条件(该步的意思不妨可以理解为自动合上空开?),在S0步与S20步之间有X1、X3,它说明只有符合这二条件要求后,步才能从S0步转移到S20步,而当S20步处于活动状态时Y002、T0处于动作状态。而S20步与S21步之间的T0,它受时间控制,只要时间一到,S21步被激活投入,使Y001处于工作,同时S20步则处于关闭(其控制的Y002、T0则停止)以下各步中的X2、T1、X1含意均同(均为转换条件),但要注意下一步被激活,其相应控制元件则动作,意味着上一步被停止。而各步之间均插入了X4其箭头均指向初始步S0,即恢复处于初始状态,X4在这地方的作用是急停。而步S23下的X1条件一符合,可转入步S20,即处于循环状态。根据顺序功能图就可很方便地将它转换成梯形图。

梯形图如上图所示,其工作过程如下:

第一梯级中的0、LD M8002:M8002为特殊辅助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其作用仅在PLC通电瞬间接通。1、SET S0: SET为置位指令,功能是驱动线圈,并使其具有自保功能。也就是说在PLC通电的瞬间M8002产生一脉冲,将状态元件S0激活(并自保持)。

第二梯级中最左侧的3、STL S0:STL为步进触点指令,功能为步进触点驱动,当上一步(1、SET S0)为置位时该接点闭合,4、LD X001为小车停止位置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小车开始时必须停在X1位置(该接点才能闭合),此时按外部的按钮(SB1)从而驱动(5、AND X003) 的闭合,程序才能执行,这就是所说的条件。当这二条件满足后才能激活状态元件S20(6、SET S20),从而转入第三梯级。

第三梯级中左侧的S20(8、STL S20),因状态元件S20的激活而导通输出继电器Y002(9、OUT Y002)接通(带动外部的接触器开始工作),开始装料而同时T0(10、OUT T0 K80)则开始计时(其整定值为8S),时间一到,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通(16、LD T0)并激活状态元件S21(17、SET S21),当S21一旦激活,程序自动转入第四梯级,同时第三梯级停止运行。此时在装料的过程一旦出现故障,可按外部按钮(SB2)使X4(13、LD X004)导通从而激活S0,使程序回归于第二梯级,由于第二梯级有X3的把持,使程序不能再运行下去,故起了急停的作用

第四梯级中左侧的S21(19、STL S21),因状态元件S21的激活而导通,输出继电器Y001(20、OUT Y001)接通(带动外部的反转接触器开始工作)小车左行,至X2处,限位开关使X2(21、LD X002)闭合并激活状态元件S22(22、SET S22)程序自动转入第五梯级,同时第四梯级停止运行。而X4的作用与第三梯级中的作用相同。

第五梯级中左侧的开始卸料, 而T1(29、OUT T1 K100)同时开始计时(其整定值为10S),时间一到,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T1(35、LD T1)接通并激活状态元件S23(36、SET S23),当S23一旦激活,程序自动转入第六梯级,同时第五梯级停止运行。而X4的作用与第三梯级中的作用相同。

 第六梯级中左侧的S23(38、STL S23),因状态元件S23的激活而导通,输出继电器Y000(39、OUT Y000)接通(带动外部的正转接触器开始工作)小车开始右行,此时若一切正常小车自动返回于X1处,又重新由第三梯级处循环运行。若不正常则按下X4回归S0处。而46、RET是步进结束指令,表示状态流程结束,用于返回主程序的指令。

楼主:
[upload=jpg,1.jpg]UploadFile/2007-11/200711151322123624.jpg[/upload]

这是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的控制题,我已做过了,以前用的编程方法是启保停的方式。如果说采用启停方法设计出梯形图,用时一天好象不太过份。而采用步进顺控方式来编程,其用时若超过2小时好象就感到笨了(下面的梯形图只用了一个小时)。时间短,指令长点,好象没什么大关系?加上我还没看到用顺控指令编的,于是进行了偿试,结果很成功。下面是我具体的做法:

[upload=jpg,2.jpg]UploadFile/2007-11/200711151322128096.jpg[/upload]

按上表可以看出东西方向、南北方向的灯是可以进行分别控制的。按这样的思路做下去。不然光那些东、西、南、北的用语就先撑昏了?

[upload=jpg,3.jpg]UploadFile/2007-11/200711151322182915.jpg[/upload]

先确定I/O分配如上表所示。

[upload=jpg,4.jpg]UploadFile/2007-11/200711151342884761.jpg[/upload]

做出顺序功能图如上图所示。

该功能图的含意是:一打开PLC,特殊继电器M8002即产生一脉冲,将状态元件S0置于初时步。与M8002并列的X001为外部SB2控制,在每一次停机时均对状态元件从S10----S34进行区间复位,同时它可起停止的作用。此时外部SB1给X000一个信号,步S10被激活,S10一被激活,同时也激活了东西向的步S20和南北向的步S30。也就是说此时分二路走。现先由东西向的步S20开始,S20一被激活, 绿灯Y000即被点亮,25S后,T0动作将步转入S21。S21一被激活Y000被再次点亮,此时的Y000是执行的是3S的闪光定时及闪光。3S时间一到,T1又将步转入S22, S22一被激活,黄灯Y001被点亮,2S后T2动作将步转入S23,即红灯被点亮,30S后T3将步转入S24进入等待状态。而南北向过程与东西向的过程基本相似不进行分析。而南北向的步进入步S34时与东西向的步S24汇合同时激活步S10进行循环。

根据功能图很方便地编出以下梯形图:

[upload=jpg,5.jpg]UploadFile/2007-11/200711151342877304.jpg[/up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