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三菱仿真软件 如和使用??有人知道进去告诉我啊。

楼主(2007-11-15):
plc三菱仿真软件 如和使用
http://www.shequ.shejis.com/Dispbbs.asp?ID=421796&topID=173651

网友A:
打开你的GX Developer程序,软件右上边有一个蓝色的"m"字形显示,文字显示为"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停止",点击进去,即可仿真.

网友B:
防真程序只是GX Developer的一个插件。一定要和它装在同一个目录里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