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用CXP编的程序如何加密?

楼主(2007-11-15):
以前我使用OMRON CPM2A时,曾设过写保护,而且都成功了。

但这次我使用的是OMRON 的CP1H plc,程序写好后,想写保护,在我点击PLC下拉菜单中保护后面的设置密码后,结果窗口提示先要在PLC属性中设置读保护,然后才能设置写保护,但我找不到PLC属性设置窗口?请问哪位高手可帮忙?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1-16 14:48:18编辑过]

网友A:
哪位知道的告知一下啦,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1-16 14:50:50编辑过]

网友B:
你应该在左侧窗口中右键选属性,然后会有一个保护选项出来.注意一定要记住密码.否则.....呵呵!

网友A:
谢谢三楼提醒,我试试

网友C(2008-03-03):
你应该在左侧窗口中右键选属性,然后会有一个保护选项出来

网友D:
你应该在左侧窗口选中新PLC,然后右键选属性,会有一个保护选项出来,即可填入密码.

网友E:
好帖
很好帖
确实好帖
少见的好帖
真 tmd 好帖
难得一见的好帖
千年等一回的好帖
好得不能再好的好帖
惊天地且泣鬼神的好帖
让人阅毕击掌三叹的好帖
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