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烧板子的问题,特别急,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2007-11-20):
我的S7400H,下面挂了几个站,每个站的头子都是冗余的,用的是IM1532,其余的信号模块都是用的一个。网络配置如附件。

我做的时候一个站用的一个空开,用了5个空开。一个站里,IM1532和信号模块的电源都由这个空开供电,他们之间的24V电源都是短接在一起的。

前几天PLC是正常运行的,没有问题。但是昨天,我突然发现第一个站的两个IM1532没有电,并且S7400H上有冗余故障。此站只有3211BL00全是DI模板!两个IM1532都用PROFIBUSDP与PLC相连。

后来发现1#站的两个IM1532可能是被烧了,因为L+上有24V电源,M对地良好。但是IM1532上一点反应都没有,不能上电。我把IM1532卸下来,量了L+和M两端的阻值,结果是开路,而好用的模版两端是有一个大概1000欧的阻值的。

我的问题是:

按照情况,感觉可能是信号模板上有220VAC串到了模板上,但是我的信号模板全部是好的,每个通道都点过了。

因为此站上的IM1532,和信号模版的24VDC都是串接在一起的,假如L+上有220VAC接入,为什么只有两个IM1532不好用,其余都是好的。

其余的站没有问题,这些站都由一个SITOP电源供电。

请经验丰富的兄弟们分析一下,谢谢!

[upload=rar,关于烧板子.rar]viewFile.asp?ID=2120[/upload]

网友A:
我没有什么经验 很不好意思

网友B:
楼主 ,是不是大脑进水。

既然求他人帮忙,还要金币。

网友C:
这种故障首先要看电源是否稳定.即:在空开前或后是否有UPS电源或稳压电源.一般在正常情况下电压波动首先会对PLC电源模块造成冲击,使电源模块烧毁,有时也会对后面的模块造成影响.

第二,硬件的使用环境也会影响使用寿命.

第三,连接线或电缆故障

建议:先测量供电电压,如果电压不稳定,+稳压电源.

第二更换通信电缆,

第三考虑PLC工作环境.

本人有多年的PLC和DCS系统维护经验,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请将情况说明,我会帮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