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通过PROFIBUS控制的基本参数设置

楼主(2007-11-21):
<colgroup><col width="72" style="WIDTH: 54pt;"></col><col width="147" style="WIDTH: 110pt; mso-width-source: userset; mso-width-alt: 4704;"></col><col width="74" style="WIDTH: 56pt; mso-width-source: userset; mso-width-alt: 2368;"></col><col width="274" style="WIDTH: 206pt; mso-width-source: userset; mso-width-alt: 8768;"></col><col span="4" width="72" style="WIDTH: 54pt;"></col></colgroup><td class="xl31" width="567" colspan="4" height="38" rowspan="2"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WIDTH: 426pt;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28.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MM440调试参数<td class="xl24" height="19"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4.2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参数号名称设置备注<td class="xl27"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03访问等级3 <td class="xl27"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r0031实际力矩 只读<td class="xl27"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304额定电压380 <td class="xl27"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305额定电流12A <td class="xl27"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307额定功率5.5KW <td class="xl27"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311额定转速1410r/min <td class="xl27"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700命令源2端字排输入<td class="xl27"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701数字输入116固定频率设定值 (直接选择+ON)<td class="xl27"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1000频率设定值的选择3固定频率<td class="xl29" height="19"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4.2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1001固定频率 120直接选择<td class="xl29" height="19"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4.2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1016 固定频率方式2直接选择+ON<td class="xl29" height="19"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4.2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1020固定频率选择722数字输入 1<td class="xl27"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1070主设定1024固定频率设定值<td class="xl27"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1080最小频率0 <td class="xl27"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1082最大频率50 <td class="xl27"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1113反向1使能反向<td class="xl27"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2000基准频率100HZ根据工艺要求计算<td class="xl30" height="19"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4.2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1、电机参数只能在快速调试模式(P0010=1)下才能修改。2、检查参数P0010,变频器只有在参数P0010=0时才能运行3、检查参数P0700的设置,确认变频器的控制命令源。

楼主:
<colgroup><col width=\"72\" style=\"WIDTH: 54pt;\"></col><col width=\"253\" style=\"WIDTH: 190pt; mso-width-source: userset; mso-width-alt: 8096;\"></col><col width=\"60\" style=\"WIDTH: 45pt; mso-width-source: userset; mso-width-alt: 1920;\"></col><col width=\"50\" style=\"WIDTH: 38pt; mso-width-source: userset; mso-width-alt: 1600;\"></col><col width=\"72\" style=\"WIDTH: 54pt;\"></col></colgroup><td class=\"xl31\" width=\"507\" colspan=\"5\" height=\"27\"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WIDTH: 381pt;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20.2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控制字状态预览表<td class=\"xl26\"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位地址:准备好启动MOP升速<td class=\"xl30\" align=\"right\" height=\"25\"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8.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0位00 ON/OFF1 命令011<td class=\"xl30\" align=\"right\" height=\"25\"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8.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1位01 OFF2:按惯性自由停车命令111<td class=\"xl30\" align=\"right\" height=\"25\"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8.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2位02 OFF3:快速停车111<td class=\"xl30\" align=\"right\" height=\"25\"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8.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3位03 脉冲使能111<td class=\"xl30\" align=\"right\" height=\"25\"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8.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4位04 斜坡函数发生器(RFG)使能111<td class=\"xl30\" align=\"right\" height=\"25\"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8.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5位05 RFG 开始111<td class=\"xl30\" align=\"right\" height=\"25\"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8.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6位06 设定值使能111<td class=\"xl30\" align=\"right\" height=\"25\"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8.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7位07 故障确认000<td class=\"xl30\" align=\"right\" height=\"25\"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8.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8位08 正向点动000<td class=\"xl30\" align=\"right\" height=\"25\"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8.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9位09 反向点动000<td class=\"xl30\" align=\"right\" height=\"25\"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8.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10位10 由 PLC 进行控制111<td class=\"xl30\" align=\"right\" height=\"25\"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8.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11位11 反向运行 (设定值反相)000<td class=\"xl30\" align=\"right\" height=\"25\"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8.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12位12 000<td class=\"xl30\" align=\"right\" height=\"25\"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8.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13位13 用电动电位计( MOP )升速000<td class=\"xl30\" align=\"right\" height=\"25\"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8.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14位14 用 MOP 降速000<td class=\"xl30\" align=\"right\" height=\"25\"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8.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15位15 CDS 位 0 (本机 / 远程)000<td class=\"xl26\" height=\"19\"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4.2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115011519343<td class=\"xl26\"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047E047F247F<td class=\"xl26\" height=\"19\"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4.2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td class=\"xl26\" height=\"19\"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4.2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控制字1与速度给定同为控制字1注意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