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没有错啊!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07-11-21):
[upload=gif,00.gif]UploadFile/2007-11/2007112116595862006.gif[/upload]

我的程序已经用过很久了

只是想改一下一个时间

怎么往PLC里面写不了呢

那位高手帮帮我啊

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网友A:
补充一点我的软件是V4SP3的

网友B:
改好后向里面输入

网友C:
以下是引用wangjin-ping在2007-11-21 18:12:00的发言:

改好后向里面输入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

改那里哦

老兄

麻烦说明白点

很感谢你

网友C:
还有下载到1.22的版本就可以

2.01的版本就不行

以前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软件重装后就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D:
将PLC中程序读出,在PC中将程序修改完毕,直接覆盖.我在天津杨村66481部队工程中遇到的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C:
上面的大姐

PLC中的程序已经给我删除了

现在只可以重新写了

怎么办

这种错误是程序错误还是怎么的

网友C:
谢谢几位的回复

问题解决了

改成中文环境就好了

真的很感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