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通过电位计参数设置(旋钮给定)

楼主(2007-11-22):
<colgroup><col width="72" style="WIDTH: 54pt;"></col><col width="182" style="WIDTH: 137pt; mso-width-source: userset; mso-width-alt: 5824;"></col><col width="107" style="WIDTH: 80pt; mso-width-source: userset; mso-width-alt: 3424;"></col><col width="168" style="WIDTH: 126pt; mso-width-source: userset; mso-width-alt: 5376;"></col><col span="4" width="72" style="WIDTH: 54pt;"></col></colgroup><td class="xl34" width="529" colspan="4" height="38" rowspan="2"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WIDTH: 397pt;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28.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MM440调试参数<td class="xl26" height="19"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4.2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参数号名称设置备注<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03访问等级3 <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r0031实际力矩 只读<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304额定电压380 <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305额定电流12A <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307额定功率5.5KW <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311额定转速1410r/min <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700命令源2端字排输入<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701数字输入11rotation  ON/OFF<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702数字输入22reverse on/off<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731数字输出152.1运行准备就绪<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732数字输出252.2运行<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733数字输出352.3故障<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0756ADC类型0DIP开关OFF    0~10V<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1000频率设定值的选择2模拟输入<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1070主设定755模拟输入1<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1080电机最小运行频率  <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1082电机最大运行频率  <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1113反向1使能反向<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P2000基准频率100HZ根据工艺要求计算<td class="xl28" height="21"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TOP: windowtext;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 HEIGHT: 15.75pt;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1、电机参数只能在快速调试模式(P0010=1)下才能修改。2、检查参数P0010,变频器只有在参数P0010=0时才能运行3、检查参数P0700的设置,确认变频器的控制命令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