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工业光纤冗余以太环网核心模块+DEMO板

楼主(2007-11-22):
801M是深圳市三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专为工业应用而开发的高性能、低成本嵌入式网管型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核心技术模块。该模块具有100M以太网环网结构,支持全局网管。它能够将多个站点的以太网信号复合到环形光纤链路中传输。模块支持对光纤环路的自动检测和倒换,倒换时间不大于300ms。支持2个环路光口,可组成光纤冗余环网。模块的MAC口速率100Mbit/s符合IEEE802.3标准,支持VLAN帧传输,可连接交换芯片。模块有强大的网管功能,基于RS232协议的全网统一网管平台,网管通道独立于业务通道之外,使网管系统可以免遭网络病毒及黑客程序的攻击,提高系统运行的安全性。专门开发的上位机网管软件,可以对网络内的设备进行地址自动生成,以及对网络拓扑的自动扫描与自动生成。整个模块电路由大规模FPGA和通用芯片组成,FPGA程序自主开发并拥有技术产权。模块尺寸小巧,使用工业级元件生产。模块支持电源冗余,符合工业级设计要求。光纤网络的冗余功能,独立的全网网管通道,冗余的电源输入功能,功能强大的全网实时网管系统。为系统的可靠运行提供了多重保障。用户通过简单配置即可实现形式多样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或者通过在工业设备中嵌入该模块,就能轻易为用户设备带来具有工业性能的冗余环网功能。801M模块可广泛应用在以太网光端机、工业级环网冗余交换机等产品中。

特点:

即插即用快速以太网冗余环状拓扑结构,支持基于快速生成树算法的S-Ring环网技术

全负载情况下线路故障恢复时间小于300ms,增强了系统通信的可靠性

可支持100台设备同时组环,光纤接口分冗余和普通直连两种模式,冗余模式为一主多从结构

支持广播风暴抑制功能,自动对数据包进行过滤和MAC地址记忆

支持610Base-T/100Base-TX自适应的以太网接口(全双工、半双工),2100Base-FX全双工的多模/单模冗余光纤接口,且电口支持MDI/MDI-X自动连接

网管通道独立于业务通道之外,不影响业务通道带宽,使网管系统可以免遭网络病毒及黑客程序的攻击,提高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在确保系统100M线速基础上,提供基于RS232串口的全局网管平台

可以赋予网络内所有设备个性化的名称

支持VLAN标准以控制广播域和网段流量,提高网络性能、安全性和可管理性

支持电源、端口链路及环网状态的本地告警和远端告警

模块采用3.6V—5.5V宽电压范围,支持双电源冗余及双电源告警,且内置过流、过压及EMC保护

电源功耗典型值3.38W,最大5.5W(包含光模块功耗)

模块尺寸小巧,使用工业级元件生产,拥有自主技术产权可以提供完善技术支持

主要功能:

100Mbit/s光纤冗余

工业现场网络发生故障后,尽快对网络进行重构,对工业现场来说十分重要,否则连接的终端设备会断开逻辑通信连接。801M采用了三旺通信自主开发的SRing技术,提供冗余光口来实现光纤网络冗余,使系统出现故障后在300ms内恢复连接。

100Mbit/s双绞线冗余

801M提供以太网口的网络冗余(双绞线),当网络出现中断时,系统可在300ms内完成网络重构,使通信恢复正常,提高了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

配置、网管功能

801M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可通过CONSOLE口进行交换机或整个网络参数的设置、查询与管理。

指示功能

801M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产品在前面板上通过指示灯能正确指示端口状态,包括传输速率,链路连接状态以及系统状态的正确指示。

VLAN(虚拟局域网)功能

在网络内可根据端口划分多个VLAN,实现在同一VLAN的用户可以互通,不同VLAN的用户不能互通。801ModuleVLAN设置符合IEEE802.1Q标准,可以实现跨交换机的相同VLAN互通,801Module最多支持16个基于IEEE802.1Q 标准的VLAN

802.1p优先级功能

IEEE 802.1p是在LAN环境中最广泛使用的优先级方案。801Module支持802.1p标准,当连接到801Module的用户终端不支持802.1p而又希望对不同端口的业务分配不同的优先级时,可以使用此功能进行基于端口的优先级设置。此设置只影响进入端口的Packet中不含优先级域的数据包。801Module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每个端口支持2级(高、低)优先级设置。

二层交换

常用交换技术有两种:直通式交换技术(Cut-Through):交换机接收到数据帧,只要接收完头部,立即进行转发,不作任何校验和处理;存储转发交换技术(Store and Forward):交换机开始接收数据帧后,先进行存储,待完全接收整个数据帧后,进行差错校验,校验无误后进行转发。存储转发交换技术是使用最广泛的交换技术,801Module即采用此种交换方式。

广播风暴抑制功能

支持基于百分比的广播风暴抑制,广播风暴是由网桥环造成的在网桥上无休止地转发广播帧或组播帧的情况,广播风暴浪费了许多带宽。广播风暴抑制的目的是优化交换机网络的性能,配置了广播风暴抑制比,即可对801Module上收到的广播流量进行监控,当广播流量的带宽超过配置的限度时,交换机将过滤超出的流量,保证网络的业务,使广播所占的流量比例降低到合理的范围。

告警功能

801Module的告警功能包含电源失效告警、端口链路告警、以及网络告警等,可以通过网管软件对各种告警功能进行使能设置。告警信息通过设备上的告警端子输出还可以在网管界面上输出。

端口工作模式设置功能

801Module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可以通过网管对所有端口的工作模式进行设置:全双工/半双工自适应、强制全双工、强制半双工、10M/100M自适应、强制10M、强制100M

端口速率设置功能

801Module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可以通过网管对所有端口的速率进行设置,速率可以设置为32k bps的整数倍。

产品性能指标:

系统指标

801M

电口

符合IEEE802.3标准
支持610Base-T/100Base-TX以太网接口

支持10M/100M,全双工/半双工自适应或强制工作模式

支持MDI/MDI-X功能

传输距离<100

板上内置电磁隔离变压器

支持1000V电磁隔离保护

支持全电口掉线指示

光口

支持2100Base-FX全双工冗余光纤接口

支持3.3V电压LVPECL电平

支持各种单模、多模,单纤、双纤光器件

光口速率125MHz

系统参数

支持IEEE802.3IEEE802.3xIEEE802.3uIEEE802.1Q标准

支持30个设备同时组环

全负载情况下线路故障恢复时间小于300ms

转发速度:148810pps

最大过滤速度:148810pps

传输方式:存储转发

系统交换带宽:4.8G

支持8K MAC地址表

支持基于端口的VLAN协议

支持16VLAN ID,可全网组建16VLAN

网管串口

采用TTL电平串行接口,可外接MAX232转换为RS-232接口(三线)

接口速率19200bps

告警

支持13.3V LVTTL电平告警信息输出

支持电源、端口链路及环网状态的本地告警和远端告警

电源

5V直流输入(电压范围支持3.6V-5.5V

电源功耗典型值3.38W,最大5.5W(包含光模块功耗)

内置过流保护

支持双电源备份

支持双电源告警信息输入

结构

94mm×56mm
固定方式:采用4Φ2.5mm孔径连接拄,孔间距50mm×76mm
信号引脚:CON140引脚2.2mm双排插针(排间2mm),针宽0.5mm
CON236引脚2.2mm双排插针(排间2mm),针宽0.5mm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35~75

存储温度:-45~85

湿
度:10%~95%(无凝露)

定货信息:

型号

描述

801M

工业级光纤自愈以太环网交换机核心模块801M

如果有需要请联系:三旺通信

张小姐 电话:0755-21658315

网址:www.3onedata.com

http://blog.telreading.com/blog.php?do-list-uid-605-type-blog.html

http://swxiaolchy.cn.netsun.com/

http://blog.china.alibaba.com/blog/xiaolchy.html

[upload=jpg,801_demo.jpg]UploadFile/2007-11/2007112216324490908.jpg[/up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