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三菱FX1N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7-11-23):
怎么用指令PLSR控制步进电机连续不停止的转动。。

我知道用PLSY指令,但我需要带加减速的PLSY

网友A:
《 ZHUAN》 《 BUFEN 》在该系统中分两种工作方式:
(1) 手动
用于机床的调试和对刀,动作反映为仿型刀架的单独引刀、快进、工进下切刀架的单独快进、工进等动作;
(2) 自动循环
用于工件的加工,其中又分为三种自动循环:
·单独仿型;
·先仿型后下切;
·先下切后仿型。
因手动动作都是单一的动作比较简单,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重点介绍一下自动循环。由于自动循环动作为顺序控制,所以在程序编写上大量采用了FX系列PLC的SFC,SFC程序是根据机械工作流程设计的顺序控制程序,所以,梯形图非常直观易懂,工序间的互锁和双向输出等的处理由PLC自动进行,因此,用各工序的简单顺序控制设计可以进行机械控制,这样就极度简化了PLC的内部梯形图。
举例说明SFC图如图3所示:

\"\"/
图3 顺序控制功能图

自动循环的程序流程如图4所示:

\"\"/
图4 自动循环程序框图

4 实际应用中的注意事项

(1) 因为PLC的内部输出为继电器,负载都是直流感性负载(继电器线圈)为了减少火花放电对接点损害,所以,在负载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当PLC接点打开时,感性负载线圈储存的能量通过二极管续流放出,以发热方式消耗),再通过外部继电器触点去驱动电磁阀,这样可以大大延长PLC内部继电器触点的使用寿命,如图5所示:

\"\"/
图5 继电器的正确使用接线

(2) 不正确的接地和电气控制柜布线的不合理,都会导致PLC受电器噪声干扰而不能正常工作。为避免此类故障的发生,要求系统应正确良好的接地。低电压信号线和高电压动力线应尽可能的独立布线,放置在各自的线槽中,并尽可能的减少电线的长度,将干扰降到最低。

5 结束语

机床改造一年多来维修率下降了90%以上,只零星维修过外围的按钮和行程开关,充分证明了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在仿型车床控制系统中的成功应用,大大减轻了机床维修人员的劳动强度,节省了人力物力。有效保证了机床的安全可靠高效运行,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 FX2N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使用手册
[2] FX2N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编程手册
[3] 田瑞庭.可编程控制器应用技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