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安装microwin4.0正式版,也能安装microwin4.0 sp1

楼主(2007-11-27):
将下列注册表项导入,即可安装microwin4.0 sp1 和 Toolbox Instruction Library。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Update32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Toolbox\Components]
"CountLibs"=dword:00000001

网友A:
感谢你无私分享经验。有点过时了。现在新的软件SP5了。我帮你补充一下:

您可以登录西门子网站下载一个Step7 MicroWin v4.0 SP5的补丁包,大约240M左右。
然后打开您的记事本程序,输入以下内容: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Update32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Toolbox\\Components]
\"CountLibs\"=dword:00000001
保存为文件名.Reg文件。
然后双击这个刚建立的文件,在提示是否导入注册表的时候选择是。
最后安装您下载的SP5的补丁包即可。、
要改为中文版的话请按照:标题栏TOOLS→→下拉菜单Options→→中的General选项→→语言lunguage→→chinese,然后重新启动软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