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个技术工程师的爱情、亲情、友情经历..

楼主(2007-11-27):
这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实直白的叙述
希望大家能从中体会到爱情、亲情、友情里的一些不同感悟,,,

我是一名搞计算机的,记得2001年那年我去了北京,然后一直在北京工作,日子过的挺苦的拉,因为一个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也没有什么朋友,那就叫一个郁闷那,我是住在宣武门那边的,住了个破四合院,为了省钱每天早上就随便吃点门口卖的点心,记的那个点心店是叫清真寺,回族人开的,他们买的点心挺好吃的哈哈5毛钱一个我早上就吃2个然后喝点水...就去上班了,去了北京2个月考了一个微软工程师,然后就换了工作在中关村上班了,每天依然过着一个人的生活,经常晚上走在回家的路上然后看看美女什么的,要说北京美女其实还是挺多的,不过她们都爱有钱人,我这样的小小打工的,也就是看看了,不过要说长相偶还是很有自信地哈哈.

到了那年的6月份,我认识了一个东北的哥们,每天下班了就在一起玩,日子过的也比以前有点意思了,我每天依然还是重复着上班下班的生活,直到2001年的6月5日,也就是我刚过生日的第2天,发生了一件让我一辈子都希望能停留在那一天的事情,我遇到了我生命中的最爱,如果按照圣经上说的,那个女孩就是我的肋骨了,让我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男人.

?那天下班,我在中关村等车,突然看见车站上有个大美女,,哈哈特别的清秀那种,身高168CM,身材无敌了,,,没有化装,穿的牛崽裤,红色T血,总之我是给看傻了,感觉现在社会上这样清秀的女孩真的太少了,能让我感觉漂亮的女孩也真没几个,以前在自己老家,不少别人眼中美女追我我都不理睬的,不过这个女孩真的是我喜欢的那种,我一直站在她旁边斜视着她..哈哈看的我心里咕咚咕咚的跳..哈哈其实起色心了..当时可冲动了...是男人都能理解哈...

过了一会吧车来了.那个女孩做的404路车,也巧了是跟我一样的,我也做这个车,于是鬼鬼祟祟的跟在她身后,找了一个靠她近的座位坐下了,又继续起了偷看她.哈哈好象把我自己说的有点色魔了。.不过当时没想别的,就是想多看几眼,后来她在世界公园那个站点下车了,我也就结束了大饱眼福的旅程拉....回自己住的地方以后,我把今天发生的事跟我那个东北的兄弟好一个说啊,他还不信有我说的那么漂亮呢,我跟他争论了一个晚上..晚上因为在四合院很无聊,于是我们在院子里面弹着吉他,然后晚上一边听着那个东北兄弟的歌还是一边想那个女孩呢.哈哈当时自己想..完了完了.....自己入迷了......

第2天带着昨天的兴奋就又踏上了去中关村的路拉...那天心情挺好,早上没吃清真寺卖的点心,吃的面包..(好象跟点心查不多哈嘿嘿..).到了单位工作挺忙的,出去给北京城建局维护机房了..总之忙了一天呢..晚上下班也挺晚的..这一晚啊,可把我急坏了...单位的同事还在问我,帅哥你干嘛呢你那么急啊..我说没事没事..其实当时就是想着能快点去车站看美女....唉..完了感觉自己已经成色魔了哈哈..那天是快7点的时候才下班的..我去了车站.等了一会来了一辆404路车,我没上,心里想着再等等吧,每准还能遇上呢.等了好久果然那个女孩没来...心里傲傲郁闷那!!!!没办法只好回去了....回了四合院我那个东北哥们神经一样的来问我,,,哥们你Y的又看见美女了没..唉呀他这一气我..心里更郁闷了.心理当时后悔怎么没去跟那个女的要联系方式呢..不过我胆子小..从小就没干过这样的事..感觉不好意思..没个胆子吧..

以后的几天每天都希望能看见那个美女.有时候还是能碰见她..每次看见都还是多看几眼..哈哈怎么看都是美女...心理就奇怪了..咋就那么漂亮呢??

也许是这个神秘美女给我带来的好运气吧..呵呵哥们我升管了。.做了计算机部门的副经理了,工资也涨到月薪4500了,那就叫一个爽啊.去了北京4个月能混到这样,心情不错哦嘎嘎,晚上回去又跟我朋友一起出去请他们吃饭来着..跟着又给我老家的父母通了一个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以后的几天心情都沉醉在升官的喜悦中了,不过越是发生这样的好事,就越让我想那个女孩,日子就这样继续着,每天都偶尔在车站能遇到那个女孩,然后一起跟她做车,也经常为了等她要在车站多等一会再走,,日子一直这样重复..也许不负有心人吧..老天还真的给了我一次接触那个女孩的机会....

那天是7月18号,我下班早早的在车站等车...很开心她也在车站呢..心理正开心的时候看见那个女还脸色不对..头上好多汗珠子...她自己扶着那个车站的竿子..看样挺痛苦的..旁边有个四眼也看见了..好象他想过去扶她..我一看,当时心理想..你Y要是跟我抢这个机会.,我TMD真跟你拼了...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扶着那个女孩说:"你有没有事啊,,你是不是病了,我送你去医院吧."那个四眼看见我在扶她,他NN的他也上来了..我马上就用杀死他的眼神看着他,我说:"我送她去医院行了,不用你."那个女孩这段时间一直挺痛苦的样子也没有说话,我近接着说:"我送你去医院..那个女孩终于说话了...天那声音也好好好好好听哦!!!!!她说:"谢谢你,,不用了..我自己能行."我说:"没事,我送你去医院..看你这样一定要去."呵呵当时挺男人的一下把她强行背起来了.....感觉全身都是力气啊..那就叫一个牛X啊哈哈背着心中的公主快步快步的走到路口.找了一个出租车,就去医院了...到了医院大夫把她送到急救室了..我在外面等的..心理当时挺复杂的,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在医院大厅里走来走去的,大约都到晚上晚上7点半了..大夫说这个女孩好了..好象肝脏有点问题,建议做个CT跟抽血化验...我说:"恩恩谢谢你大夫.."刚谢完..大夫说一句话把我谢意都弄没拉..大夫说:"请去把治疗费用交齐.".....-_-汗....我说:"哦知道了.."我去交了费用花了400多,

然后去病房了.看见她在打吊瓶.好象是止疼的,这个时候她已经醒了..她看见我进去.脸上露出了点哭意..感觉她眼睛周围已经湿润了...当时我走上去说:"你好点了吧."那个女孩说:"恩." 我说还疼吗?她说:"恩." 我说:"你家里人联系方式是什么?”她又说:“恩。” 天那晕了。。她怎么就知道说恩那。。

我说:“你不想说话是不是。。那你休息一会吧。。一会我送你回去。”她没说话。闭上眼睛睡了。。。我当时在想。。难道形象不好。她不理我。。。。于是我去医院的WC对着镜子把自己好一个照,把头发弄了弄,然后把衣服什么的整理了一下,又转了几圈,看了看~~恩可以了。。帅!!!哈哈

然后又快点回了病房了。。那个MM看见我回来。脸上笑了。。我说啊。。怎么了。我长的挺奇怪的吗。。。她说:“哈哈,你真臭美,怎么突然变的这么整齐的回来了,是去打扮了吧。”我一听她这么说:“我也嘿嘿的笑了。”心理好象突然有了一种暖意。。。。。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XXX,她说我叫:“李静”。我说恩。。挺好听的。。你饿不饿。。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吧。你想吃什么。。她说:“不拉。。等打完吊瓶再吃吧。”我说:“那我给你家里打个电话吧。。省的他们担心。”MM当时没有说话。。脸上表情怪怪的。。。我一看就转变话题了。我说:“大夫说让你检查一下肝脏。说你可能是肝脏不好。。明天我陪你检查一下吧。MM说:“不用了。。没事的。”

呵呵我这个傻瓜就这样被她美女的脸跟温柔的性格所迷住,而忘记了她的病情。。。。我一直到现在都在想着这件事,,好后悔。。。啊。。。好恨自己。。。

那天我把MM带出了医院。。我说要带她去吃饭。她不让。。我说送她回家。。她不让。。唉。心理可难受了。。不明白为什么。。。。!MM只对我说:“你把你电话告诉我吧。。我很快的说出了我的电话。。MM拿出手机,记下了我的电话,说:”知道了。。”我说你电话多少啊。。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然后打了一辆出租车就走了。。

MM走后我一个人在路上溜达了一会。。想着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还在想是不是MM看不上我啊,我除了对自己长相有自信,轮工资一个月4500在北京真的不算高的。。也不是什么有钱人。。MM难道看我穷酸吗。。。不过看她的样子应该不是那种爱钱的女孩吧。。。

晚上回去以后。。。跟我哥们说起了这个事。。。他们都说:“完拉,你Y没戏了。肯定看不上你。”5555我当时听他们这么说心理可难受了。。哪怕他们骗骗我说有戏也行啊。。。那个晚上几乎彻夜未眠。

事情过去了,每天日子又在重复。。不过好多天都没有看见MM了。。心理经常神经一样的对自己说:“李静,我爱你。”自己都不知道在心理说了多少次。。。呵呵痛苦呀~~~相思病我这辈子都怕了。。。

7月23日,热就一个字。。唉呀北京7月份就开始傲傲热了。。。心情也不怎么样。。在公司的时候我手机突然响了哦。。。我看了一个陌生的号码。。就接了说:“喂,您好,请问那位?”

电话里面传来一个不是很陌生的声音说:“是我拉。。。你现在忙吗?”我一听~乐坏了。。我赶快说:“不忙不忙。。。什么事说就行了。”MM说“没事。。。中午有时间吗。。请你吃饭。。我说好啊好啊。我请你吧。。。MM说:”不,就我请你。。。。“我说:”恩。好吧在那等你。“MM说”12点我在去海燕大厦门口等你。我说:“恩恩我一定到。。。其实。。我。。。(话到嘴边也没说出口,当时心情太紧张了。。本来想说其实我很想你。。唉。。我当时想我要是脸皮后点就好了,)没什么一定到~放心吧。”电话挂了以后。。哈哈整个人都失神了。。脑子里面想的全是这个。。一下班

我直接冲向WC,对着镜子狂照。。。狂打扮。。还跟我公司小姑娘借了面霜稍微用了一点。哈哈然后就去海燕大厦了。。快到海燕大厦的时候。远远就能看见MM。。穿了一套白色连衣裙。。当时心理想(天那,不是吧。。真顶不住了。。心理咕咚咕咚的开始狂跳了。说实话真的太漂亮。)。我走到MM身边说:“嘿嘿。。我来了。。”MM说:“嘿嘿什么嘿嘿啊 傻瓜。。”我听的心理好舒服哦嘿嘿:)

MM中午说要带我去。吃羊蝎子。。。(当时在想。。天那MM怎么想起要吃这个了。。后来才知道MM没有钱。。。)我说恩行啊~~只要你喜欢就行。。MM听了我的话笑了笑说。。走吧。。。

路上感觉好象身边经过的男人都在看我们哦。。我心理在想~~一群傻鸟看什么看。。羡慕吧。。羡慕死你们哇哈哈哈。。。很得意的说。。。。走了一段时间来到了一家小饭店。。MM说就这里了。。

中午我们两个人吃的好开心哦。说了好多好多有趣的笑话。感觉两个人性格也是那么的般配哦。。中午吃完了饭。。MM说你下午能配我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行。。。说了以后才想到。。完了下午有个中层干部都要参加的会议。。。。。不过算了。。拼了失去了工作也许是郁闷。。如果失去了爱人可能是痛苦吧。。。我说:“李静你下午想去那呀。。我配你。”MM很开心。。她说:“真的吗。。说完MM就哭了。。。哭的好伤心。。。饭店人都来看我。。。天那我脸都红的不行了。。真不明白我说错什么了。。。最倒霉的是饭店来有帮人竟然向我吹口哨。。。我急忙说:”李静你别吓啊。。你怎么了什么地方不舒服。。快说啊。。MM忍着眼泪说:“没事。。我们走吧。我不想在这里了。”我说恩好的。。急忙我冲向柜台。说:“老板算帐。”老板看了我一眼说:“李静已经买单了。”。我当时晕了一下啊。。。你怎么知道她的名字啊。老板笑了笑说:“小子。你要是个男人就别占她便宜,不然大哥我真抽你Y的。”我听了以后晕晕的说:“哦知道了。。。”

后来才知道。原来MM是在这里打工的从饭店出来以后,MM说让我陪她去逛动物园,我说:“好啊,”到了公园,我们去看了好多动物。。最后走到猴子的笼子。。MM不走了。。她在看一个小猴子在被大猴子欺负。看样她急的都要哭了。。。

于是我表现的机会出现了哦。。。。我检起石头就仍那个大猴子。。。谁知道啊。。。动物园的值班人员看见我这样。。直接就要罚我款。。真郁闷了。。。MM被逗的哈哈的一笑。

下午很快就过去了。。感觉跟MM在一起时间变的好短。。

大约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MM说我要走了。。。

我说:把你电话告诉我吧。。MM说:“傻瓜中午给你打电话时候不是有号码吗?“

我一想也是。。。于是就不好意思的。。嘿嘿笑了。。。MM看着我说:“傻瓜。。。。”

我跟MM从动物园出来以后。。MM说我要回家。。。我说:‘我送你吧。。。

MM说:“不了。。我家离这里很近。”

MM对我笑了笑说:“傻瓜我走了哦 。。。。。有时间找我玩吧88。”

我听了好开心哦,我说:“恩。那我有时间就打电话给你。88”

晚上回去,跟四合院的朋友们 说了一个晚上今天下午的事。

哈哈那帮人都听傻了。。都说要见见李静。。。

我也第一次有了恋爱的感觉。。。。

说实话我搞计算机的。。上学的时候追我女孩不少,不过那时候

我就知道学计算机。。没谈怎么谈恋爱。。

后来大学毕业了想谈了。。可是搞计算机网络的身边基本上都是男人

想找对象都找不到了呢。。。这次的机会我是好想好想得到哦嘿嘿。

当天晚上我给MM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喂。。是我。。在家干什么那?”

MM说:“我。。在家洗衣服呢。。。。有什么事吗?”

MM这一问把我问倒了。。。,我说没什么事,就是有点想你了。。

MM又用奇怪的语气说:“傻瓜。。。。。。然后哈哈的笑了。”

我当时想。。MM笑了应该是被我逗开心了吧。。

过了一会MM说:“别想拉。。又不是看不见我了。。。快点睡觉吧。你明天还要上班呢,我说知道拉

明天再打电话给你。“

挂了电话,院子里面的朋友都问我说:“快说。。说什么了。。。?”

我说:“打死也不说!”哈哈当时好开心的。。晚上感觉做梦好象也梦见MM了。。。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会给MM打电话。。一有时间就会跟MM一起出去玩。。。

当月的25号我发工资了。。。我跑去商店。。给MM买了一个白金的钻戒。花了我8000多。

又来了一俗玫瑰。。。就去找MM了。

当时也是拼了的想法。。把自己银行的老本都用上了。。。。

25号的晚上我约MM出来一起吃饭。。MM穿着一套牛载跟T血。。

我很早就去世界公园那边等MM了。。那边人好多哦。。看见我很傻瓜一样拿着花站在大街上,估计当时回头率跟大熊猫查不多了吧。。。没、绝对国宝级别的。。

MM很远的地方就看见我了。。。一直在笑。。。看见我就说:“傻瓜,在干嘛呢”

我说:“这个花送给你的。。”MM很开心接过了花。。说:“谢谢。。”

我说你干嘛老是叫我傻瓜啊。。。。。MM说:“我就喜欢。。。我无语。。。。。

我跟MM一起去长城宾馆吃饭。MM说干嘛要来这么奢侈的地方啊。。。我说。我喜欢跟你一起来啊。。。

MM又说:“哈哈 傻瓜。。。~”

晚上气氛好好浪漫哦。。我眼睛几乎从来没从MM身上移开过。。。不知道自己是性欲还是欲望了。。。

反正很想让MM做我的妻子。。。

晚上吃完了饭。。。在饭座上。。。我拿出了戒指。。我说:“李静,我。。我真的很喜欢你。。好听的话我不会说。。。可能我真的是傻瓜。。可是我好想照顾你。。一直照顾你。。你。你。。。当时我太紧张了。。

大约停了几秒。我又说。。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我想一直照顾你。。。。。。”

MM又哭了。。。不过她哭笑着说:“傻瓜。。你会后悔的。。。。,讨厌拉都叫你我都哭了。。。不好看了。“

我急忙说:“没有啊。。我家娘子哭起来也很美哦。。嘿嘿。听话别哭了。。。不然心疼哦”

MM眨了眨眼睛说:“恩不哭了。

MM说我很喜欢看星星。。。可以配我去看吗。。。。

说实话北京那。。晚上连月亮都看不见。。星星更看不见啊。。。空气一直都不怎么好。。

我说上那看啊。。MM说郊区。。我说恩好啊。。。。

坐出租到了郊区。。。果然还真能看见了。。

MM拐着我的胳膊说:“XXX。。谢谢你。我会对你好的。”

那天晚上。。MM讲了好多自己的故事。。

原来MM是河北人。。家里父亲去世了。。她跟着妈妈在北京的小姑家住。。家里条件挺艰苦的,她高中

毕业就不上学了,一直这样打工。期间还查点被男人强奸过。。。

听到MM曾经被人欺负。。。我就跟英雄一样的对MM说:“放心吧。。以后不管是谁都别想欺负你。

我明天就开始锻炼肌肉去。。。。

MM又看着我笑了。。。那天晚上我们没睡觉。。。就在郊区坐在地上看了一晚上的星星。。大约凌晨3点多的时候。。MM在我怀里睡着了。。。。我搂着MM。。看着MM性感的身材。。纯真的脸。。自己真的好象已经陶醉了。。。不过哪天晚上我挺痛苦的。。因为一直抱着MM不敢动。。。屁股跟腰都疼的要命。

早上MM醒了。。看着我抱着她累的样子,心疼的亲了我一下哦。。不过是脸不是嘴嘴。。555555

我刚想回亲MM。。。MM说:“不行。“

我说:“哦。”

我说“静静。。可以答应做我女朋友吗。。。昨天晚上你哭了。。。我没敢再问你。。

李静看着我。。点了点头说。。恩。

我当时真的一下就站起来了。。抱着李静狂转圈。。。。哈哈真的好幸福。。。

当天我没有去上班。。。早上带MM去吃了点饭。。MM说要回去睡觉。。我MM送了回家。

也第一次看见了MM的妈妈。。。她妈大约45岁左右。。。看我送MM回来。。说:“谢谢你送我家静儿回来。。我急忙说:“没关系的 阿姨。”

李静总是给我惊喜。。。就在这个时候。李静说:“妈妈。。。他是我男朋友。。。。

我当时跟她妈妈都楞了一下。。。。她妈妈说。。你!。。。

有点生气的样子。。我莫名其妙的离开了李静的家。。

刚回四合院,,我那个东北的哥们就来找我了。。说:“你Y疯了。。公司开会你都不去

班也不上。。你单位给你来了N+N个电话了。。我说你病了住院。你Y混不混了。。。

我这才反映过来。。天那我2天没有上班了。。。我急忙跑回单位。。

一进公司。。就有不好的预感。。。我上司直接找我说:“小林,你过来一下。。

我进了公司李总办公室。李总说:“小林啊,公司看你有潜力提拔你,你怎么开会都不到呢。

不来上班来假都不请。。¥%#¥#¥#%¥#%¥#%¥#。。把我问的根本都无语。。。。

李总说:“这是第一次,你下次给我小心点。我说恩。。就走了。。

带着沮丧。。。回到了办公室。又开始了工作。。。。

中午的时候。。。电话突然响了。。我一听电话是李静。

我说你在哪呢。不是说回家睡觉吗:“MM说。。傻瓜你在哪。我说我在公司呢。。

李静说:“我猜也是, 我给你做好饭了。。。中午去送给你。。。

从她家动中关村其实也挺远的。。。。。我好感动的。

到了中午MM真的来了。。给我做的辣椒抄肉跟红烧茄子,哈哈我很喜欢吃的。

MM在一旁看者我吃。。。我心理真的有已经成家的感觉。。。。

刚才说过李静总给我惊喜。。。。。我吃着吃着。。李静突然说:“林林(我小名)

我搬出去跟你一起住吧。。。。我听了查点把醉里的饭吐出来。。

我当时想连亲一下都不让。。。。怎么突然肯跟我一起住了。

我说:“静静,你是不是跟你妈妈吵架了。。。怎么突然说这个。

李静说:“你不愿意???

唉。。是男人都要说愿意吧。。。我也不例外

我说:“///不是的。。我愿意。。。。李静说:”那就行。。。一会你下班帮我去搬东西。

晚上下班MM在楼下等着我。。公司的人看见MM跟我在一起。。也都用羡慕的目光看我。

不过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总感觉MM心理有什么事,可是我不管怎么问MM,她都不肯说。

晚上到了MM家,只有她小姑在家,她姑姑突然把我拖进房间,很严肃的对我说:“

我家静静身体很不好的,你千万别欺负她(我当时理解的就是,怕我非礼她之类的)

于是我就说,阿姨您放心吧。我肯定好好照顾她的。

静静很快就收拾好了行李,跟我说咱们走吧。。。。我说恩。。我跟她小姑说了再见

我们就走了。。。。。

当天晚上我把她带到了我住的四合院,院子里面的那帮哥们一个一个眼都看直了

说 呀~~~您就是李静吧。天天听XXX提你,终于见到你拉,

其实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都流口水了

我很快的把MM拖进房间,把行李放好,就说你累了一天了

我去给你做饭。。。你睡一会吧。。MM点了点头。。又看了看我送给她的戒指,

一下扑在我身上,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抱着

李静,就那么一直抱着。。。。。。

MM过了一会心情平静多了。。。MM说:“别问我为什么了。我会对你好的,用我的全部的爱对你好的,不管你对我怎么样。。我认定你了。”

说完MM站了起来说,还是我给你做饭吧。。带我去买菜吧。。。

我也站了起来。。。不知道那里来的勇气,抱着李静狂吻了一顿。。MM没有反抗,只是在随着我。。

过了一会MM拖开我说:“傻瓜。。好了拉我饿了。”

我说恩恩~~~走拉走拉跟老婆一起去买菜喽。。。MM又笑了。。。李静笑起来很美。真的。。

我跟李静刚出院子。。。那帮四合院的朋友说。。。美女也带我们一起去吧。。。。

我说。。。谁敢跟来。。我就咬人拉!!!!!然后大家哈哈的一笑。我跟MM就去菜市场了。

到了市场,MM说想买鱼,然后我们就买了连鱼跟豆腐。。。MM说要做鱼汤给我喝。。

又买点土豆。。跟馒头。。我们就回去了。。

回到院子。。我跟MM就开始做饭拉。哈哈院子里面的朋友都来帮忙。。。

其实我现在工资够我换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住了。。就是因为舌不得这群朋友才没有搬走的。。。

忙了好半天饭做好了,四合院的朋友又在外面买的一些熟食,最后本来应该的2人晚餐变成了大聚会拉。。不过也好,MM吃的很开心。。。大家都很照顾MM。。

吃完了饭。。碗啊锅啊都是他们刷的。。这帮哥们也没真白交往。

吃了饭。。自己突然出现一个在某些男人眼里是犯贱的想法,

我想给MM洗脚,因为她累了一天了。。

我去给MM烧了点水。。找了一个盆子。倒上水。端到李静面前说。。亲爱的。

我给你洗洗脚吧。。。。。MM哈哈的笑了。。。

我真的给MM洗了。。。。不过没有下贱的感觉。。。只是感觉有点心疼她累了一天。

伺候完李静,我自己也洗了洗脚,

我跟MM躺在床上看电视。。。我心理好紧张哦。。

看着看着。。突然有人敲门。。。

我开门一看,原来是东北的那个朋友,他笑嘻嘻的说,

我来给你送好东西的。。。我一看。。是避孕套。。。唉。真晕了

我说我不要不要。。。在跟他吵吵的时候。MM好象听见了什么,

李静说:“好了拉。。别闹了。。。

我说:“听见没有。。我老婆让我回去拉。”

我回到房间。。李静脸红红。。。我当时就想。。。唉完了我的光明形象全玩完拉

因为是夏天。。很热的。。我拖的就只剩大裤衩了。。然后坐在床边。。

李静拖了我一下说:“过来躺下吧。。你也累了一天了。。

我说:“恩。。。然后紧张的就躺下了。

我搂着MM。。。一直想亲她。。。不过不好意思。毕竟认识时间太短了。。

看了一会电视。。李静说。我困了,咱俩睡觉吧。。。

我说恩恩。。。

我关上了电视机。。。。又关上了灯。。。。

我搂着李静。。吻了她。。。她好象看出我的意思。。。说实话我做梦都想得到她。。

我们互相抱在一起,李静突然看着我说:“我把我自己给你。。。”

其实当时我以为李静可能不是处女了,因为她这么漂亮。一定有不少男人追求她的

那夜。。我们好象不光是性格很合适。。。就连身体也是。。

李静身材很好。。。这的很舒服。。。我没管太多她的感受。。就一直的不停的做了。。不过后来发现她好象有点疼。。。李静真的把自己给了我,真的我们在床上翻来付去,真的很美。。。我的第一次也就这样没了,

做完以后。我抱着李静。。。她说:“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以后我的所有事情都会

慢慢告诉你的。。。我当时听了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不明白她的意思。。

我说:“恩。放心吧。。我明白一个道理。

“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的,也不是已经失去的,最珍贵的是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所以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放心吧。。。

刚说完。李静恨恨的捏了我一下说:“傻瓜,还说你自己不会说话。。刚才的甜言蜜语是不是在骗我啊,,,,要是跟其他小姑娘说。。一定也能骗到手的。。

我急忙说:“没有没有啊!!!!!李静看我那么着急就说:“

好拉我知道了。。。今天晚上什么都别想了。。。李静又吻起了我。。

哪天晚上我们做了好多次爱。。。

第2天起床。。腿都软了。。。。看李静脸色也不是很好看。。。。

我说:“老婆。。嘿嘿我第一次叫一个女孩老婆哦`~~~。李静说:恩。

早上我给李静买的好的早点。。。跟她一起吃了饭。。。

我说老婆我要去上班了。。你今天上不上班了。。

李静说:“不去了。。我辞职了。。以后我就在家伺候你。。可能要当你的累赘了。”

我说:“小傻瓜。。。然后抱着她。。。亲了她一下说`~我爱你!!!!

我早上去上班。。站在车上。。整个人晕晕的体力透支吧。。。。

一整天上班。。。都没什么精神。。不过心理挺开心的。一直着急希望快点回家找老婆。

中午李静又给我打电话。。。说来给我送饭。。。我又在单位到处宣传。。我老婆来给我送饭。。

从那以后天天都这样。。李静每天都会来给我送饭吃。。。日子过的也挺甜蜜的。。

每天晚上回去。。都会跟她做爱。。而李静也每次都听我的。。。我也对李静特别特别的好。。。

不过上帝给我的好日子太短了。。。。

痛苦的记忆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李静在跟我在一起之前。。其实是一个处女

她对我也特别的好。。。真的很好。。。

不过她经常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的。。我真的不明白

因为她经常这样。。弄的我脑子里面总是在担心她。

每天我们躺在床上。。。。她总是跟小猫一样的依偎在我身边。

我看着她那张美丽的面孔。。真的是太爱她了。。

记得书上说过。。妻子太漂亮了。。男人容易短寿。。

一开始我还不大理解。。。遇到李静以后我算明白了。。

看她火热的身材。。美丽的脸蛋。。。根本忍不住。。

所以跟她做爱也是经常的事了

李静。。。其实身体一点都不好。。经常都肚子疼。。。。

我问她怎么了。。。她就说来月经了。。

不过日子时间长了。。她又不能总是肚子疼啊。。我想拖她去医院,。

可是她总是不去。。。

为这个事跟她吵了好多次。。。。吵完架了。。。。。她就自己整夜整夜的不睡觉

日子还在继续。。。我们俩感情还是挺好的。。。。

9月12号。。。跟MM在一起也有快3个月了。。。

MM在这天突然跟我说想要个孩子。。。。

唉呀,,,我听了以后不知道说什么。。。。我脑子里面突然浮现出来的

就是不可能啊。。。又没有结婚。。现在要孩子太早。。。。

我跟她说。。。恩。。等我们结婚了就要孩子好不好。。

李静说:“。。不。。。。

唉。。。我郁闷啊

脑子里面这个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李静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了。。

我说:“要不这样吧。。我想带你回家见见我父母好不好。。。

李静说:“不。。。。见了我。。也没有用。。。。

天那。。。。。。她又来了。。。奇怪的想法。。。我就一直问她:“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不说啊。。。

李静摇了摇头。。。说:“睡觉吧。。。。,慢慢的我一定回告诉你的。”

那夜我又失眠了。。。

早上MM给我做了煎鸡蛋跟牛奶。。。。

我哭了。。。不知道怎么了。。抱着MM就哭。。。。

MM也哭了。。。。。整个早上的气氛都很怪。。。。。

早上上班。。。。

公司老总找我。。谈话。。说明天让我开一个重要会议。说工作有变动。。。

我点了点头。。。李总说:“小林啊 ,工作不错。。公司打算提拔你。。明天你就知道了。。。

我听了以后高兴不起来。。。最多有一点点的惊喜吧。。。我笑了笑说:“谢谢李总。。

李总平时对我其实挺好的。。。一直挺照顾我。。。

李总看出了我有心事。。就问我。。你怎么了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跟你女朋友吵架了???

天那。。。他怎么提这个。。我脑子光挡一下。。什么都不知道了。。。

可能身边没有大人吧。。。我突然有个想法。。想问问李总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把我跟李静的事。。。告诉了李总。。

李总沉思了一会。。。笑了。。。说:“小林啊,,别的不说。。需要我什么帮忙的尽管说

你还是送她去医院看看。。我感觉这个Y头可能身体不好。。。

我点了点头。。。说:“恩。。谢谢李总。我出去了。。。”

中午李静来给我送饭。。我本来想说去医院的事。。

可是李静:“中午对我说,,等你休班咱俩去颐和园玩吧。。我喜欢那里。”

看 MM那么高兴。。我说:“恩。。好的”。

到了星期天。。。李静跟小孩一样。。

一大早的就说:“亲爱的。。亲爱的。快起床了。。。拉。。。

哈哈我可喜欢李静这样了。。。够可爱的。。。。。

这个小Y头在我心里占的满满的。。。。

我那天穿了套名牌西服。。因为MM很喜欢看我穿。。说很有型。。

其实我也挺喜欢颐和园的。。北京我就喜欢这个地方。。

我跟MM坐在长亭上。。。。看着万寿山。。

估计如果有人把我跟MM还有这个景色照下来。。都可以当艺术品 卖了哈哈

在我偷偷乐的时候。。MM说话了:“林林,你爱我吗。”

我说:“你傻了啊,当然爱啊。。”MM说:“如果我离开你了。。你会难过吧。。。

说着说着她又哭了。。。我这个时候脑子里面一下回想起了这段时间的回忆。。

李静可能身体真的有病。。

我说别傻了。。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MM突然告诉我了一个秘密,

MM从小父亲就死了。。。。跟母亲来到北京。。。在她姑姑家住。。

MM的父亲是得肝癌死的。。。MM刚出生的时候就被传染了。。

变成了病毒携带着。。。12岁的时候转变成肝硬化了。。一直治疗到现在

最近可能病情又恶化了。。。

她之所以搬出来。。。是因为她跟家里人吵了一架。。。她妈妈感觉对不起她。

让自己的孩子在人间受痛苦。。。离开她姑姑家回老家了。。。

她家里为了给她治病。。借了很多钱。。。。。她现在就是在维持生命。。

我是她第一个男人。。因为以前她从来没有找过男朋友。。

因为她不想害别的男孩。。。之所有又找我。。是因为她知道自己可能

快不行了。。她想在离开人间之前。。把自己今生唯一的爱所有的爱

都给我。。。还有就是她说她自己的自私。。她想被人爱一次。。。

所以她把她处女身。。。所有的爱。都给了我。。。。

她说为了我 会努力活着的。。如果有一天她不行了。。。让我别恨她。。。。

我一边听一边哭。。。不过没有哭出声音。。。。呵呵我那个时候挺男人的

真的。。我紧紧的抱着MM说::“静静。。听话。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答应我。。跟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好不好就当我求你。“

MM点了点头。。

我们当天就去了医院。。。。

做了CT、核磁共振、化验了血。

化验完了。。。我跟MM就回家了。。大夫让我明天去拿结果。。。

晚上在家吃了饭。。。。MM看我不开心。。。就主动勾引我。。

唉。。真的那个时候挺恨自己的。。明明知道MM身体不好。

不过我又跟MM做了。。。。。。。。

完事。。。MM在我身边抱着我说:“林林,我不想。。。死。。。”第2天我去公司上班。。早上公司开了一个会。。结果就是把我升职了。。。

让我去做公司策划部门的经理,再兼职技术部门的主管。。。

公司让我去设计一套公司发展计划。。跟新的盈利点方案。。

(后来。。。我设计了一套北京房地产评比指标。。在公司网站上来做,

并且跟政府合作。。。总之最后给公司一个月盈利700万左右。。

现在这个公司也在北京运做。。不过我人已经不在那里了。。。呵呵。。)

升官了,工资也高了。。。公司给我配车了。。。驾驶证我19岁的时候就考出来了。。。

我下班开车去了躺医院。。。。大夫说让我明天再去。。无奈

我就开车回去了。。。

车一停。。四合院的朋友们又都出来看我的车。。哈哈心理挺开心的。

MM也很高兴哦。。。晚上我带MM去兜风了。。。。

MM晚上说:“傻瓜呀。。。如果可以。我会跟你一辈子都在一起的。

看着MM这么有信心。。我也很开心的说:“想不在一起也不行啊哈哈,,,”

第2天.。我早上就去了医院。。。唉。。如果可以的话我到愿意不去了。

因为一进大夫办公室。。大夫就说:“这个病人是你的什么人。。我说是我未婚妻。。

大夫。。说:“小伙子。。。坐。。跟你谈谈。。

天那。。大夫真可怕了。。。。。

大夫说:“开门见山的说吧。。。

病人情况不太好了。。。肝硬化。。随时可能恶化

她现在是不是经常就疼。。。

我说:“恩。。是的。。大概6-8天就有一次。。。

大夫说。。肝硬化没法治。。。。只能花钱吃药好好保养

来维持。。让我回去好好照顾她。。

我听完了大夫的解释。。

没说话。。站起来开了门就走了。。

本来想回家的。。。。不过我直接又开车去了颐和园。。。

自己坐在长亭上。。。。。想着跟MM一起来这里的情景。。。

真的不敢想象如果MM有一天离开我了。我会怎么办

自己散了散了心

又怕回去太晚了MM会担心….就很快的回去了..

回家以后..MM说:”快来吃饭拉…哈哈说实话有家的感觉真好.

真的..人可能是空虚的动物吧…有了MM以后.真的有家的感觉

好温馨….

MM晚上做的西红柿鸡蛋汤跟米饭…晚上跟MM吃了饭.

就开车带MM出去兜风了…记得从有车以后..MM每天晚上都让我带她

去郊区看星星……

在车里看星星感觉很不错哦..听着车里的CD..说着情话..

哈哈有时候还在车里做过…….XXXX嘿嘿..不过就2次..MM很不好意思的

因为跟MM在一起.我也养成了看星星的习惯..就是现在我也偶尔去看看星星的..

晚上MM问我:”大夫都跟你说了吧…我说恩..没事的我好好照顾你….

一定没事的…对了静静..有时间咱俩去看看你妈妈吧…静静说..她..找不到她了..她回老家了

我说那去老家找啊…MM说不用了..我当时一直没明白怎么回事….

经过这场病情风波..我跟MM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只是我更加的珍惜MM了..

MM虽然是河北人..但是挺喜欢吃海鲜的..我老家是烟台的..做海鲜菜自然很厉害哦..

不过北京的海鲜贵贵..比我家那边贵好多..好在工资张了一个月有6500了那个月做好了

还有奖金`~一个月下来能拿个8000多…所以经常给MM买好吃的好玩的..

MM天天说:”555都怪你..我都长胖拉…我说嘿嘿`胖胖的有手感哦….

MM说:”大色魔;..哈哈@!!!

到了10月份..北京开始冷了呢…MM身体虚弱…很怕冷的…我打算换房子了..四合院冬天

挺冷的…也没有暖气….最后在朝阳区那边租了一套房子..是装修好的一个月2800的房租….MM很喜欢这个房子..因为每天都可以在凉台上看夜景…MM经常晚上就趴在窗台上向外看…

因为升官了.经常有一些应酬..也经常带MM跟我一起去..不过MM不怎么喜欢那种场合,

我给MM买了好多漂亮的衣服..MM跟我一起去应酬的时候..一般都能成为焦点..

MM属于那种不管穿什么都很好看的那种….也因此公司上下的人都挺羡慕我的哈哈

到了11月份开始北京傲傲的冷啊..真可怕....我老家那里可没有这么冷…

冬天我都感冒了…..哈哈….有一次发烧了…在家里MM一整天都在忙着照顾我

一会弄个苹果给我吃..一会给我桃子吃的….

MM可天真了对我说:”老公啊..要不你把感冒传染给我吧..我说:”啊为什么啊

她说:”把我传染了~~你就应该好了啊…哈哈我乐的哈哈的大笑..

可是MM哭了….她说:”你笑什么啊,我心里可心疼你了

我看着MM说:”傻瓜….我也心疼你…我把MM拖到我怀里。.紧紧的抱着..

那年的北京11月份就下雪了….MM这个傻瓜经常到楼下去玩雪…

每次都要冻不行才往楼上跑…

整个冬天..都过的很平稳….日子过的挺温心的…

MM不管天多冷都会去中午给我送饭..我说我在单位吃就行了

天这么冷..我怕冻着你啊!!

可是MM说:”我不!” 唉我无语…MM有时候挺任性的,嘿嘿不过我喜欢…

我每天怕MM在路上摔到..一般都提前跑到楼下去接MM..然后在办公室跟MM

一起吃饭….,公司的人一直都在打听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不过每次别人问一次..我心就疼一次…

因为MM不想跟我结婚..原因就是她说现在已经害我了…不想再害我..

我怎么却说她都没有用…

我平时经常给MM买各种保健品跟治疗肝病的药..不过MM一直病情没有好转…

说实话…那种感觉是无法形容..一想到有一天自己的爱人会离开自己..会死…

真的…唉…这里不想写太多了…越写越痛苦…也许有过爱的男人都能理解吧.

有时候我加班….MM就不睡觉陪着我…

快过年的时候…我说要带MM回家.见父母…MM不太想去..她怕有一天自己离开人间

让我的父母失望…

在我使劲却说下..MM冬天跟我回家了……

我提前跟父母说了我要带MM回家但是没有说她病的情况,,因为怕他们担心.

做火车到我老家要12个小时…下了火车..我爸开车去接的我…

说实话..我爸是在政府工作的…有点官僚气质.

一开始还真怕他们不同意…好在我妈妈挺好的.

对她挺客气的…她也比较拘束

.李静很懂事的又会做家务..人长的

也漂亮..在家里经常帮我妈妈做家务…

我妈妈挺喜欢她的..所以我爸也就不同意都不行了…

刚去的时候…我妈还不让我们一起睡觉那..哈哈说怕出事..

其实早就出事了。…后来我妈知道了..就又她跟我住在一起.

跟我一起睡了,我妈挺想让李静跟我结婚的..经常问她:”孩子啊,你跟林林什么时候结婚啊

什么的..李静每次都说听我的..什么的~~总之就是在应付..不过我知道她内心也挺痛苦的.

总之跟她在我家那段时间

也是我一生难忘的,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可是越是幸福就越怕失去..那是一种整天即使自己开心也害怕的生活..

大家能体会到吗?真的…很痛苦..不过我不敢让MM看出来的

MM经常问我,,问我后不后悔…

每次问我..我心里都可难受了..李静在我家

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坐在一起….看着电话吃着饺子

天那..真的太幸福了..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有这样的经历了吧..

哪天晚上MM说困了``大约是凌晨1点多的时候

我跟MM回房间睡觉了..在床上我搂着MM说

老婆啊….你整天问我后悔不后悔…那你跟我后悔吗?

MM老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说:”傻瓜…../”然后咬了我一口…

MM这一弄..我跟MM在床上闹起来了..我挠她痒痒…她也挠我..

我跟MM说:”老婆啊..现在都1点多了..已经是新年第一天了哦.

咱俩做一个新年爱吧….李静很害羞的..看着我说:”随你拉….

那夜总之我们过的很幸福的…

大年初1早上我跟爸爸妈妈还有李静一起去拜年..

不管走到那里.我妈妈始终都拖着李静..

唉….我还是高兴不起来。..越是看我妈妈喜欢她..我越害怕

将来有一天让我妈妈伤心…我伤心可以忍..可是我不想伤害父母…

无奈在家里过了年..我妈妈给李静编织了一条白色的围巾,李静很喜欢

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会带着..李静没有见过大海..

我带她去看大海…冬天的海边很冷的…我抱着她…

海风虽然很冷…不过我们很幸福…

不过现在想想就是傻傻的…在别人眼睛里就是两个人大冷天的在海边站着被冻……-_-

李静爱上我的家乡烟台了..她说以后要在烟台住..我说行啊听你的..

你喜欢就好啊..李静说:”恩!”

其实从那开始我发现李静变了….她比以前坚强了..她有了继续活的信心了.

应该是我给她的吧…

她越是这样…我压力也越大..因为不管怎么样我都想治好她..

她在我家的时候肝偶尔还是会疼

所以晚上一直吃一些治疗肝的药…我妈看见了就问是什么药..?

因为李静怕我妈妈担心..是用其他的空瓶子装的药…

我妈妈问她是什么药…李静说:”没什么拉..就是调理体质的药..”

我妈妈又问我是什么药….我实在无奈就说是”避孕药”了..我妈妈看了看我说:”你给我好好对她..听见没有.我点了点头…唉…..

跟李静在家里过了年…初7我们就回北京了..快走的时候..我妈有把她自己收藏多年的

一个翡翠戒指给了李静..(听我妈说是祖传的.很值钱…-_-..)

跟李静回到北京..她不管去那都还是带着我妈给她的白色围巾…

初10我上班了..应该初8的.我跟单位请了2天假,为了多跟李静在一起一会.

那时候北京天气还是很冷..不过李静还是每天都去给我送饭…

一直到有一天…..中午`~~她没有来….打家里电话也没有人接….

哪天是3月18号…是个噩梦开始的日子…

3月18号..这个噩梦开始的日子。..那天我几乎疯了..我跟我的秘书打了个招呼就跑了

我开车飞奔回家…

回家一看..家里没有人…李静不在家…可是家里明天有来过的人痕迹.

因为我租的房子地面是木版的..有很多脚印的痕迹…

那个时候我真的已经蒙了…这个人都傻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脑子反正的第一个念头就是MM出事了.应该在医院.

我又开车到朝阳医院..可是..问边了所有急诊大夫

跑边了肝脏科….都找不到MM..

我急的在车里哭了..真的真的急疯了..

就差在大街上喊 李静你在哪了…

我在车里发呆..突然想起了李静的小姑..

我开车去她小姑家……怎么敲门也都没有人开门…

我又开车回家….还是没有人..

我开车无助的在路上行使不断的看着道路两旁…

我又开车到了同仁..跟军区等几家医院…不过都找不到MM..

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又回到了…她小姑家…

家里还是没有人…

于是我便在她家门口坐着等…我坐在楼梯上..一边继续给我住的地方打电话

一边等她小姑…

整整一个晚上….一点休息都没有…..

我在楼梯上等了一个晚上…

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我被人叫醒了….

这个人就是李静的小姑…她姑姑看着我的样子..说:”你昨天晚上都在这里等的啊?

我说..恩…我近接着就说:”小姑..你知道李静去那了吗..我到处都找不到她..

让我吃惊的是…她小姑没有吃惊的表情…只是…唉的叹了一口气

她这样一弄。.我明白了..她姑姑一定知道~~李静在那里…

我急忙的说:”小姑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知道李静在什么地方..

我昨天找了一天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她的消息

你一定知道的是不是,马上你告诉我好不好!!告诉我吧~~

她小姑过了一会对我说:”先进屋子来吧~!!

我说:”你快告诉我吧她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快点告诉我好不好!!

她姑姑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对我说…她…她病了….

我脑子翁的一下….我说她在那..

她小姑说..她在康健诊所…我说什么地方…我没有去过啊

她小姑说..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小诊所…

我说快带我去吧!!好不好….

小姑点了点头…

我开车跟她姑一起来到她说的那个小诊所.

李静在病床上躺的打吊瓶….

还没有醒过来..

啊..只有忍着…

我把她小姑拖出来….问她说:”怎么不去打医院?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她小姑说:”这个孩子上午突然跟我打电话..说自己快不行了…然后我就去接她了

她不让去大医院..说怕花钱..花了也没有用…她以前病的时候也经常来这个诊所.

所以就把她送这里了…

我当时 脑子里面好象出现了一句 很时尚的话..

“我恨钱.”

我说小姑你在这里等我..我去提钱…

等一会李静醒了..我们就换医院…

她小姑点了点头…

我开车到银行提了5万..直接又回到那个小医院

回到诊所…李静还是没有醒..

我坐在李静身边 握着他的手..看着她美丽的面孔..

虽然美丽还在.不过脸上好苍白…

我就一直陪在她身边..我打了一个同仁医院的电话

叫的救护车..

车来了..我跟李静一起去了同仁医院..

大夫又让我口述了她的情况..

我又背着李静走上走下的做检查..可能背她楼上楼下的时候

她醒了..突然感觉脖子上好象有水滴..

我回头一看..MM哭了..

做完了检查..

我把李静带回病床…

握着她的手…我说:”疼吗….”

MM摇摇头….用很嘶哑的声音说:”对不起..其实我想活..因为我不想你难过.”

听了MM说这个.我真的忍不住眼泪了

我也哭了…病房的人在看我们..

不过一切都无所谓了…..

可能我们就要分开了..我想珍惜每一秒的时间…

我冷静了一下..说:”傻瓜…你当然能活…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咱俩还要`~~晚上一起去看星星..

一起吃饭…一起玩..我还要等你中午给我送饭..

还有你喜欢我的老家..咱俩还要回去一起住呢…我给你买一个靠大海的房子哦.

我们还要结婚呢..我妈妈还在等你呢…..我一边哭一边这样说

说着说着….MM又昏迷了……

我急忙去找大夫….我说大夫..她怎么样了…

大夫给我一个沉痛的打击…虽然我一直有准备遇到这一天.

但是好象来的太快了.我的心当时感觉好象这个天都塌下来了一样

好象别人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了….

我宁愿大夫是在放屁…

大夫跟我说:”她肝脏恶化…有腹水迹象…

只能先止疼…维持…人不太行了…

我说怎么会这样..她前几天还是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这样

大夫说..她应该一直都很疼吧..应该是在忍..忍到现在的.

我点了点头..我说大夫`求你了…不管怎么样你救救她吧

医生对我说:”小伙子你别太激动了..我们是医生我们会尽力的.

现在你要坚持住..别让她看出来什么.我们尽量治疗

你先去把住院押金交了…我又点了点头..说拜托了大夫..

我去交了34000的押金..

又回到病房..感觉自己脚不怎么听话了…都不敢进这个病房..

我忍着心里的不安..走到MM身边..看着她…

真的不相信..她会离开我…

大约晚上的时候可能因为吊瓶原因..MM醒了

看见我在旁边..她说:”我没事的..放心吧…

我说 恩…

我说 你饿吗??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MM摇了摇头…

我继续拉着MM的手,对她说:“等你好了。。咱俩去颐和园玩吧。好不好。”

MM说:“恩。。你一定要带我去哦。。”我说好的放心吧,你先睡一会吧

我就在旁边守着你,,哪都不去。。休息一下吧。。。

MM说:“我不。。我怕。。怕闭上眼睛就看不见你了。。”

我说傻瓜。。傻瓜。。。。当时我不断的重复着这2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时候被MM传染了。。我也喜欢说傻瓜了。。。

小傻瓜 。。听话睡一会。。不然怎么跟我去颐和园啊。。听话哦。。

不然咬你哦。。。MM笑了。。点了点头。。把眼睛闭上了。。

我一直握着MM的手。怕失去她。。一直握着。。一直都是。。

那夜我也没有睡觉。。。一直在想。。。

我该为MM做点什么。。。想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第2天.

早上MM还在睡觉。。我也趴在床边迷糊了一会。。

护士把我叫醒了。。跟我说。 病人情况稳定了一些了

主治医生让你去躺办公室。。我去大夫办公室的路上

让单位的秘书帮我请假了。。。。。

我进了大夫的办公室。。。医生说:“来坐。。你坐好点心理准备

你看看病人的CT片子。。

虽然我不是医生。。不过能明显的看出来CT上肝的位置肿的好大。。。

大夫说。。:“小伙子。。。做好心理准备吧。。已经不行了。。最多能维持几天

她家里还有什么人。。你通知一下。

我说医生。。她现在不是还在睡觉。。好好的吗。。

医生说:“那是给她打了止疼针了。。是冰毒。。。

药劲过了还会疼的。。而且很疼。。

我当时楞住了。。。想了好半天。。。我从钱包里面拿出了4000元。

说。医生麻烦你了。。不管怎么样。。。别让她那么痛苦。。

现在想想医生还真黑。。。他挺自然的把钱收了。。连推辞都没有。。

大夫跟我说:“现在有种办法。。就是维持治疗。。花钱比较多

病人还是有痛苦。。。不过能多活一段时间。。但是费用很高。。

问一下。。小伙子 十几万的费用你负担的起吗?

我想了一下。。点了点头。。

那你快去准备钱吧。。。马上就把她转到ICU病房。

我说知道了。。

然后就跟疯了一样跑到楼下。。。。坐在马路边上。。

MM跟我难道就这样了吗。。。我不能。即使多一秒钟。。我也要争取

我打车去了世界公园,,,因为我做救护车去的医院。。车放在她小姑家门口了

找到了我的车。。去了公司。。

当时脑子里面想的就是李总了。。。。

我一直跑进了李总办公室。。。

李总说:“小林。。你怎么了??快坐什么事。慢慢说别急

我说李总。。我要钱。

李总被我这么一下吓了一条。。。。

他说:“啊??慢慢说怎么回事。。。你突然这么一说。。我还以为你要绑架我。然后

他哈哈的笑着。。。

我说:“对不起。李总。。我未婚妻住院了。。病的很重。要进ICU病房。需要很多钱。

能不能借我10万。。。。我 没有什么担保的。。。我给你写个字据吧。。。以后我一定还钱给您。。我一定会还的。。我真的找不到其他更有钱的人借钱了。

我不是当地人。。北京认识的有钱人就您了。。。

我一直在恳求李总借钱给我。。。。可是李总没有说话。。。

李总过了一会说:“小林啊。。1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啊。。你有什么抵押的吗

公司有公司的制度不能随便就借钱给你啊。。。

我当时就急了。。我说:“您不是说过能帮助我的吗?

李总又说:“让我考虑考虑吧。。你先出去吧。“

说实话。。。就是现在。。我杀了他的心都有。。。真的

我自己银行存款还有6000多一点了

我北京那帮哥们都是在北京打工的。都不富裕。。。。

实在不好意思跟他们借。。。。。不过为了MM真的没办法了

我从公司出来。。开车又跑到以前住的四合院。。。

也许我在北京除了认识MM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之外。。

就是那帮哥们了吧。。

实在无奈我跟他们开了口。。。。

他们有在北京教街舞的。有在北京搞计算机平面设计的。。有上学的。。

有做小买卖的。。。。我那个东北的哥们听了我的事。。他给家里打了电话。。

其实他是在北京玩的。。没什么正八经儿工作。。他家里条件还可以。。

他跟家里要了2万给我。。。其他的朋友那边一共凑了1万。。

虽然不够。。不过我真的已经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了。。他们连借据都没有让我写

我跟他们道别了。。。可是又不知道再找谁借钱了。。

我又回到公司。。。跟公司几乎每个我认识的人借钱。。

把他们弄的一个一个都吓的要命。。。现在想想有点打劫的感觉了。。

最后在公司职员里面又借了5000多一点。。

离开公司。。。

我先去了医院。。把这35000又存到了医院。。。

然后直接就跑到了病房。。。MM不在病房了。。听跟她同一个房间的病人告诉我

说她去了ICU病房了。。

我急忙跑到ICU病房。。可是可恶的护士不让我进。。。说是隔离病房

气死我了 。。于是我又去找了那个收我4000元钱的大夫。

他带我进了病房。。不过换了一身医院的衣服。。

MM这个时候已经醒了。。。钱看样还真不是白花的。。虽然现在钱还是不够。。

至少现在的MM没有昨天那么痛苦了。。。

MM依然在打吊瓶。。看见我来了。。高兴的笑了。。

她有气无力的说:“亲爱的。。你上哪去了。。。我醒了以后找不到你。。我刚才哭了。。

你别离开我好不好。。。我不想离开你。。。

。。。。。。。大家对不起。。。我写到这又哭了。。。唉。。

好了。。继续写。。不哭了。。呵呵男人嘛。。我忍!!

我看着MM。。说。。还疼吗??MM说一点都不疼了哦。。。

我看了看大夫。。。。大夫向我点了点头。。我明白可能又打了止疼针了吧。。

MM说:“我饿了。。我说知道了。。。我去给你买吃的。你想吃什么。。

MM说什么都行。。。我说好 。。我去买。。

然后MM又说:“不。。我不让你走。。。”晕了。。又让我去买吃的又不让我走

无奈我对大夫说。。。麻烦你了大夫。。。帮我买点吃的来吧。。要好的。

我又给了大夫200元。。那个大夫就出去帮我买吃的了。还算对得起我的4000元吧。

起码他听使唤。

跟我坐在MM旁边。。。。MM说:“林林啊。。我不想在这里了。。咱俩出去玩吧。。嘿嘿

我说:“傻瓜。。。病还没好呢。。等好了咱俩就去玩哦。。”

MM说:“我还能好吗??我说恩,能的。。没看咱们都来这个ICU病房了吗

这里很先进的。。一定能治疗好的。。

MM说:“真的吗。。我不想死。。你别骗我。。我还想跟你过一辈子。。我要照顾你,还要每天都给你做饭。。。晚上一起去看星星。。。好不好。“

我说:“恩。。好的”不过我哭了。。。哭的很伤心。。一点都忍不住了

现在想想当时真不应该这样啊。。MM当时一定很心疼我的。

MM说:“傻瓜。。傻瓜。。。”她拉着我的手。。说别哭了。。

不然我不跟你玩了哦。。

我说恩。。我不哭了。。我是看MM这么爱我感动的哭的。。

MM说:“傻瓜。。。。。。。。。。!”

跟MM聊了一会。。那个SB大夫来了。。给我买了2包牛奶。。

2个鸡腿。。2个盒饭。。然后说:“你看够不够。。我说谢谢你了。他把剩余的钱给了我

不过这个人啊。。气死我了,,MM现在根本就不能吃油性的东西。。所以鸡腿不能吃啊

没办法。。就给她喝了点牛奶。。吃了盒饭里面的菜。。

MM说:“你把鸡腿吃了吧。。

我当时哪有心情吃饭,。我说我不饿。。。。

MM说:“不。。我要你吃。。“唉。。在MM的命令下。。我吃了点东西

护士一会来到我身边说。。对不起打扰一下

病人要去做治疗了。。

我点了点头。。把MM送到了核磁科。。大夫跟我说MM现在轻度腹水

所以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然后问我钱凑的怎么样。

我说我会想办法的。。

利用MM治疗的时间。。我给老家的姑姑打了电话。。。

她家条件不错的。。。我跟姑姑说北京这边我一个朋友需要借钱。。

一开始姑姑不想借。。。。在我疯狂口才攻击之下。。答应借我。并且不告诉

我父母这个事。。因为我怕他们担心。。

姑姑借了我8万。。。这样钱就够了。。当天下午姑姑去银行把钱打到了我的工商银行帐号

我又把钱存到了医院。。

我回到核磁科。。MM治疗还没有完。。

又等了好长时间才做完。。。

MM从里面出来。。看见我。又高兴的笑了。。。。。

以后的日子过的挺紧的。。每天我都在医院伺候MM

公司我也请长假。。。。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我跟MM在医院一起度过的时间也在一天一天的增加。。

我心里面一直都很害怕。。害怕MM那天突然病情加重。。。。。

我从来不敢提MM病情的事。。MM也从来不说自己疼。。。虽然我知道她很疼。。。

因为她经常疼的~~满头大汗。。。

肝硬化。。是很可怕的一种病。。有点象肝癌。。肝是有神经的。。

特别特别的疼。。。。

MM每次疼的晕过去。。。我也就紧张的感觉跟死了差不多。。。

MM每天都接受治疗。。一天的治疗费用就要6000多。。

不过感觉MM每天都越来越虚弱。。

有时候。。我真的想。。。就让MM这样离开人间吧。。。不想她再那么的痛苦了

真的不想。。。也许我文笔不好吧。。我真的形容不出

MM疼的时候所成受的罪。。

多少次。。我都想MM你就这样没有痛苦的离开人间吧。。我不想让你再痛苦了

不过我自私。。我懦弱。。。我不想MM离开我。。

日子过的很慢。。感觉每过一天都跟1年一样。。整天提心吊胆的过。。

4月1日。是愚人节。。MM在那天说要跟我结婚。。。说要给我生孩子。。

说要生好多好多。。。。。我哭了。。。。

4月2日。。MM说想吃烟台的海肠。。这个东西全国也只有烟台有。。。北京几乎很少有卖的。。我跑边了北京所有大宾馆。。最后在长城宾馆找到了。。我让厨师抄了一盘。

回到医院。。MM吃了几口说。。好好吃哦。。以后要天天吃。。然后天真的笑了。。。

我的心里又哭了。。

4月3日,MM问我~~爱她什么??我说以前不是问过我吗?MM说:“不嘛。。我想听。。

你再说一遍给我听。。我怕以后听不到了。。我又哭了。。

4月4号,晚上MM疼的在床上打滚。。。护士又给她注射了止疼针。。可是好象打了以后也不怎么管用。。。MM在床上疼的。。紧紧的握着我。。我强忍着眼泪。。没有哭。。。

4月5号,MM没有怎么苏醒。。记得睡了好长时间。。晚上才醒了。。吃了点水果。。

4月6号,平常的一天。。。但是过的我依然很害怕。。

4月7号,MM精神竟然很好。。而且还跟我亲热了。。。

4月8号,MM整个人都活蹦乱跳的。。。我被她弄的好开心。因为感觉MM病好象有转机了。4月9号,MM说想去颐和园了。。。说要出院去看看。。。。。大夫没有不同意。。给了我一直针管跟吗啡。。。说如果她疼~就给她注射。。我接过了针管就开车带MM去了颐和园。。

又去了跟MM经常去的长亭。。。。MM在我怀里说:“林林,我现在是不是不漂亮了啊,我说傻瓜。。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MM笑了。。说:“等我病好了。。我们就结婚吧。。我要给你生宝宝。。。我抱着MM说:”要生好多好多。。。。。

那个时候北京的颐和园的假山上有牡丹花了。。

好漂亮哦。。。竟然还有绿色的牡丹。。。MM可喜欢了死活说她要。。。。

最后带着MM找了好多花市场,去买了一盆给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贵。。据说稀有品种。。

4月10号。。MM早上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