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的文件比较工具WinDiff

楼主(2007-11-27):
Windows的文件比较工具WinDiff

Windows的安装盘中都有一些附带的工具,默认情况下这些工具是不会被安装的,你需要手工进行安装。在这些工具中就有可以进行文件比较的工具WinDiff,它用图形方式显示比较的结果,方便又直观。

  如何安装

  不同Windows版本下WinDiff工具的安装是不相同的。在Win98中,进入光盘 oolseskitfile目录,拷贝gutils.dllwindiff.exewindiff.hlp三个文件到任意目录即可运行;在Win2000/XP中,进入setup光盘support\tools目录中,打开support.cab数据包,将其中的“Windiff.exe”和“Gutils.dll”2个文件解压到任意文件夹中。如果需要联机帮助,可以将“Windiff.hlp”帮助文件一起解压缩即可。直接运行其中的“Windiff.exe”文件就能启动WinDiff

  使用比较

  WinDiff不仅可以进行文件的比较,同时还可以进行目录的比较。进行目录比较很简单,选择其主菜单“Compare File/Compare Directories”,在其中输入需要比较的目录位置,其中选中“Include subdirectories”将对子目录进行比较。

  WinDiff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文件之间的差异,红色表示两者之间存在区别,而黑色表示多种情况,你需要查看后面的说明来判断。其中,identical表示两个文件完全相同;different表示两个文件不相同;only in表示仅在某个目录中存在该文件,还有一些说明你可以查看帮助文件,在这里就不逐一说明了。并且你还可以通过调整“Options”中的设置显示不同的内容,例如“Show Identical Files”显示相同的文件;“Show Different Files”显示不同的文件等等,利用这些设置可以进行必要的筛选。

  在文件列表中点击不相同的文件,就可以打开具体内容的比较窗口,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主菜单“File/Compare Files”只进行两个文件的比较。同样在具体内容的比较窗口中也是通过颜色来进行区分,其中黑色表示内容相同,用红色和黄色分别表示文件之间的差异。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调整菜单来对显示的内容进行筛选,这些设置主要在“Expand”中,具体左右内容以及编号的显示。

  在比较的同时,你也可以对文件进行编辑。选择主菜单“Edit”中的相关选项,分别对左右文件和比较内容进行编辑。如果你需要调用其它的编辑器进行编辑,那么需要在“Edit/Set Editor”进行设置。

  WinDiff同时也支持命令行方式,在运行时加上“/?”参数就可以显示具体的参数,注意参数之间要加上空格,这样你可以直接用命令行方式进行比较。

  总的来说WinDiff的使用比较简单,可以说它是命令行方式比较的一种扩展,毕竟图形方式要直观得多。

[upload=rar,windiff.rar]viewFile.asp?ID=2229[/up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