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在红绿灯控制中的应用

楼主(2007-11-28):
这个程序很简单,而且每一句梯行图都作了注释,大家一看就明白,所以高手勿点![upload=rar,红绿灯控制程序.rar]viewFile.asp?ID=2230[/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2 22:46:58编辑过]

网友A:
红绿灯控制顶一下!

网友B(2008-03-14):
欧姆龙CP1H例程

网友:
好想要啊,可惜我还没有魅力~只能先加油顶了~

网友C:
大哥问什么我把这个程序弄到CJM1的PLC上模拟同一位置上的红绿灯会同时亮啊

网友D:
以下是引用xporing在2008-3-16 16:03:00的发言:
大哥问什么我把这个程序弄到CJM1的PLC上模拟同一位置上的红绿灯会同时亮啊

是这样的,CJM1与CP1H的指令不一样,当然模拟是不可能成功的。你可以参照CJM1的编程手册做相应的改动,我相信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我这个程序是用CP1H调试的,并没有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3-19 20:48:50编辑过]

网友E(2009-11-19):
上大学的时候也编过红绿灯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