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S7-200自由口与LG IG5变频器通信(有实例介绍)

楼主(2007-11-28):
众所周知S7200的串行口,可以通过SMB30(SMB130)来设置自由口通信模式,现在我用PORT0口来与LG IG5系列变频器进行通信,来控制IG5变频器的起动和停止。
硬件:一台S7200 的PLC ,一台IG5变频器,一个DB9针连接器,RV导线若干
S7200的串口3脚接IG5的+S端子
S7200的串口8脚接IG5的S端子

PLC 程式如下:

Network 1
// 将端口0设置为 9600,8,N,1 自由口方式
//
LD SM0.1
MOVB 16#09, SMB30
MOVB 16#B0, SMB87
MOVB 16#04, SMB89
MOVW +5, SMW92
MOVB 16, SMB94

Network 2
LD SM0.1
RCV VB100, 0
Network 3
// SM87.7置0,禁止在端口0接收信息
// 执行RCV指令,停止端口0的接收。
// 发送运行指令到LG IG5变频器
//
LD I0.0
EU
R SM87.7, 1
RCV VB100, 0
XMT VB0, 0
Network 4
// SM87.7置0,禁止在端口0接收信息
// 执行RCV指令,停止端口0的接收。
// 发送停止指令到LG IG5变频器
//
LD I0.1
EU
R SM87.7, 1
RCV VB100, 0
XMT VB200, 0
Network 5
// 运行命令05303157303030363130303032373104
LD SM0.0
MOVB 16, VB0
MOVB 16#05, VB1
MOVB 16#30, VB2
MOVB 16#31, VB3
MOVB 16#57, VB4
MOVB 16#30, VB5
MOVB 16#30, VB6
MOVB 16#30, VB7

Network 6
LD SM0.0
MOVB 16#36, VB8
MOVB 16#31, VB9
MOVB 16#30, VB10
MOVB 16#30, VB11
MOVB 16#30, VB12
MOVB 16#32, VB13
MOVB 16#37, VB14
MOVB 16#31, VB15
MOVB 16#04, VB16
Network 7
// 停止命令05303157303030363130303030364604
LD SM0.0
MOVB 16, VB200
MOVB 16#05, VB201
MOVB 16#30, VB202
MOVB 16#31, VB203
MOVB 16#57, VB204
MOVB 16#30, VB205
MOVB 16#30, VB206
MOVB 16#30, VB207

Network 8
LD SM0.0
MOVB 16#36, VB208
MOVB 16#31, VB209
MOVB 16#30, VB210
MOVB 16#30, VB211
MOVB 16#30, VB212
MOVB 16#30, VB213
MOVB 16#36, VB214
MOVB 16#46, VB215
MOVB 16#04, VB216
现在将IG5变频器的设置和LG专用协议介绍如下(请参考LG变频器用户手册):
1. 将运行组DRIVE MODE 设为3
2. 将运行组FREP MODE 设为5
3. I/O46 站号设为1
4. I/O47 设为3
5. I/O50 设为 0
运行命令05303157303030363130303032373104解释:
05头码
3031表示01变频器站地址
57 写入命令
30303036写入的地址0006
31写入的地址数1个地址
30303032写入的数据为2,此处为初接者难理解
3731SUM校验
04尾码
停止命令05303157303030363130303030364604读者自行理解。向大家推一个串口调试工具。

原程式

[upload=rar,也谈s7-200自由口与lg ig5变频器通信(有实例介绍).rar]viewFile.asp?ID=2236[/upload]

网友A(2008-04-22):
好像LG变频器支持modbus通讯,还有多个变频器的通讯的顺序问题,即在改变频率的同时,不停循环读变频器状态,有时会通讯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