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安装西门子 PLC300

楼主(2007-11-28):
求助各位大侠!!!小弟有Setb 7 5.3 sp2

把区域语言项 改为 英语 美国和英国 都尝试了,未成功。请大家指点一,二

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我记得安装路径文件夹不可以是中文,你在试试。

网友B:
谢谢!!!

还是没装上去,不知道是啥原因。

真郁闷!

希望走过路过的各位大虾,指点迷精。

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C:
在把情况说详细点,包括有没有报警信息、报警是多少等等……

网友D:
把情况说详细点,

网友E(2008-06-02):
谢谢我也需要啊,

网友F(2008-07-02):
http://www.cp5611.com/Articles/20084420644.htm

这里有比较详细的安装方法。请查看。

网友G:
你最好能截个图过来,这样说不是很清楚,我以前也试过很多次都装不上,最后重装系统后竟然装上了,立马ghost呵呵

网友H:
谢!!!

还是没装上去,不知道是啥原因。

真郁闷!

希望走过路过的各位大虾,指点迷精。

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I:
有说明书的,你可以照图安装的

网友J:
我装上了次,就是不能模拟,模拟的时候总是提示\"找不到块\"的英文提示.哪位高手教教怎么办!

网友(2008-09-09):
重装系统,经验之谈

网友K(2008-10-16):
英文版本windows才能安装,介绍一个好方法:先安装step7 5.2,然后升级到5.3.就能使用了。我试过。

网友L:
将语言设为英文,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

网友M:
SIEMENS STEP 7-MicroWIN V4 SP3 这是我用的软件,但安装不上,怎么办??

网友M:
谁可以帮我呀?我的QQ号:631585866 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M:
有谁知道怎么快速增加魅力值?我急需下载软件(魅力值不到100不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