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编程软件安装不上

楼主(2007-12-03):
装S7软件的时候装到一半装不上了

卸载后在装也装不上了怎么办

计算机没病毒,一切没问题!

网友A:
1.说明一下有无报警;

2.一般情况下照此步骤操作:

1.通过“Start > Run...”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并输入“regedit”。检查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是否在以下路径中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2.如果值在路径中,在右侧窗口双击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打开多字符串编辑器。

此编辑器中的条目翻译如下:Windows为每个相关文件创建两行。

情况a)
如果第二行为空,就说明文件已注册为被删除。此例中以下目录中的文件1031.MST

  • “C:\\WINNT.400\\Installer\\{34B13741-AF4A-4D94-BBF55-12DAC45017BA}\\”

会通过Windows浏览器被删除。

情况b)
如果第二行中有条目,这就是第一行中文件的新名称,在此例中在以下目录中的文件TBM9C.tmp

  • “C:\\WINNT.400\\Installer\\{34B13741-AF4A-4D94-BBF55-12DAC45017BA}\\”

中会通过Windows浏览器重新命名。

注意事项:
上述要删除的文件和路径只是个例子。此处请删除显示在用户计算机上的编辑器中的路径和文件。

3.

完成上述步骤后就在注册条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了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4.如果不能删除或重命名步骤3中指出的文件,那么请通过弹出菜单(右击)删除注册码“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完成上述步骤后就在注册条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了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4.如果不能删除或重命名步骤3中指出的文件,那么请通过弹出菜单(右击)删除注册码“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此编辑器中的条目翻译如下:Windows为每个相关文件创建两行。

情况a)
如果第二行为空,就说明文件已注册为被删除。此例中以下目录中的文件1031.MST

  • “C:\\WINNT.400\\Installer\\{34B13741-AF4A-4D94-BBF55-12DAC45017BA}\\”

会通过Windows浏览器被删除。

情况b)
如果第二行中有条目,这就是第一行中文件的新名称,在此例中在以下目录中的文件TBM9C.tmp

  • “C:\\WINNT.400\\Installer\\{34B13741-AF4A-4D94-BBF55-12DAC45017BA}\\”

中会通过Windows浏览器重新命名。

注意事项:
上述要删除的文件和路径只是个例子。此处请删除显示在用户计算机上的编辑器中的路径和文件。

3.

完成上述步骤后就在注册条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了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4.如果不能删除或重命名步骤3中指出的文件,那么请通过弹出菜单(右击)删除注册码“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完成上述步骤后就在注册条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了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4.如果不能删除或重命名步骤3中指出的文件,那么请通过弹出菜单(右击)删除注册码“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4 5:55:28编辑过]

网友B(2008-03-15):
这个回答经典

网友C:
楼主,装上了没有啊?

网友D:
装上了!

我把C盘的S7文件搜索出来把它们删掉就可以装上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E:
这里要经常来

网友E:
我决定以后天天来这里

网友E:
学习和交流,希望大家好好学习

网友E:
住大家好云

网友E:
今天一天好累好累啊

网友E:
以后每天都来,都来.经常来好学好多东西

网友E:
不容易啊,哈哈

网友E:
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E:
这里高手好多啊

网友E:
慢慢来,天天定

网友E:
会成功的,哈哈,努力再努力

网友E:
努力了才会有啊,哈哈,希望大家都能努力啊,哈哈,

网友F(2010-10-06):
学习了,我也经常遇到西门子软件装不上的问题,试试这个方法 支持分享,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