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欧姆龙PLC与无RS232笔记本通信问题!!

楼主(2007-12-05):
4月份买啦台方正R211,并买啦根USB转RS232的线接上电脑,刚开机使用欧姆龙PLC就问题,接着插用其它PLC也没问题,再换上欧姆龙时就会连接不上,老是提示端口被占用或者提示电源没插上,每次都是如此,现在又买啦一个ExpressCard RS232的卡第一天连续插拨不会出问题,可是第二天使用又出现同样的问题,,头痛的厉害啊,,在其它电脑上用USB转RS232的线都是很正常的,,请问那位大大有解决方法吗,,,我一点头绪都没有啦,,,谢谢谢谢谢谢啦,,,,,,,,,,,,,,,,

网友A(2008-01-18):
改一下端口试试

网友B(2008-03-11):
对,改一下再试试~ 我买了 CPL1的 PLC, 它直接可以用 USB就可以连接,A雄,B雄! 不过他有一个USB 通讯软件才能支持 ~ 很好用!

网友C(2009-06-03):
更改一下com口试试,我就用的是usb转串口用了好几种plc都没有问题

网友D(2009-08-10):
直接买USB的电缆不久可以拉

网友E:
谁发个驱动程序上来啊

网友F:
买USB转RS232口应该带驱动程序,不带驱动的爱出问题。连接PLC时提示通讯口的选择,可以换个口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