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试】据说全世界只有不到4000人可以走出这个房间

楼主(2007-12-09):
测试地址 http://hi.baidu.com/%BA%DC%BA%DD

本人不才,找了半天才找到10件物品。

我觉得那个房间门的钥匙一定在那个密码箱里。可是要打开密码箱需要三件物品(两个圈圈,一个长方形的)找来找去只找到那个长方形的物品和一个圈圈,打不开密码箱取不出钥匙就一直在房间里打转转。

希望有走出房间的人士能告诉下钥匙在哪里!谢谢!

网友A:
本人才找到11个

网友B:
再加把劲呀!

网友C:
还是停难的.

网友B:
呵呵,挑战无处不在!!!

网友D(2008-02-29):
给的那个地址是干撒的??/

网友B:
以下是引用hbzyjh在2008-2-29 16:30:00的发言:

给的那个地址是干撒的??/

那个是测试的地址呀!

网友:
真的是有点儿难的啊,我才找到了十

网友D:
我找了11个

还有个小圈圈在窗子和床之间的地上

网友E(2008-09-02):
本人找到12个最后一个木招着

网友F(2008-10-06):
枕头下发现金钥匙一个
反复抬起并放下枕头几次,可在床头缝里发现磁条
床尾侧缝发现电池一节
窗帘拉开发现银钥匙一个
拉几次窗帘发现地上有环一个
功放旁边的圆盘内发现另一个环
功放桌下发现磁带一个
拉开左上抽屉发现空碟盒,猜想碟在机器内,得先打开机器看究竟!
拉开右上抽屉发现日志一个写个网址!房间里没电脑可我们自己有呀,看看先!
用金钥匙打开左下抽屉发现电线
用银钥匙打开右下抽屉发现盒子
给功放接上电线打开发现里面不是碟,而是一个普通钥匙
将两个环放入发现的盒子上,并将磁条也放上,盒子可以打开了
将电池放在盒子里,并将磁带放入盒内即可放映
磁带放完后发现有个小四角星,鼠标先瞄准
影片放完后再点击,其实就在附近点至少三次,发现暗箱
插入普通钥匙,需要4位的密码,这个密码应该和这个网站(TAKAGISM)的历史有关,但是我没算清楚准确的数字,没打开,很遗憾。。。

网友G:
不好意思,本人花了一个小时搞定了!

网友H(2008-11-15):
全找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