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三菱能接受的最高脉冲频率

楼主(2007-12-09):
请问三菱的常规记数器能接受的最高脉冲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A:
看看对不对

[upload=jpg,1.jpg]UploadFile/2007-12/200712111641982373.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11 16:04:27编辑过]

网友B:
高速计数器最高60K 普通的就几十Hz[upload=jpg,123.jpg]UploadFile/2007-12/2007121522561170527.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15 22:56:17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