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如何设定omron PLC时间,并在程序中读取?

楼主(2007-12-10):
比如我使用的是OMRON的CPM1A和CPM2A,如何设定omron PLC时间,并在编制的梯形图程序中读取?

在有些例子中可能需要这些功能?例如十字路口交通灯,通宵闪黄灯,在上午6:45开始红灯亮,然后按规律进行。

网友A:
在CX-P里面可以设,不过你要买带实时时钟的CPM。取AR中的数值做比较

网友B:
谢谢2楼的大侠,今天上午我试了CPM2A的机型,在在线通讯时可以读到PLC时钟了,不过在取AR中的值时,没取到值,可能是数据格式的原因?有机会我会再试试!

网友A:
AR中分高8位和低8位,比如16位中,高8位是秒,低8位是分,要分开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