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如何最便宜控制欧姆龙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7-12-11):
我现有个欧姆龙的旋转编码器,但是控制部分没有PLC,全是继电器回路,我想配置点什么东西才能实现数据接收和显示,要求能在操作台上修改些参数,还有就是价钱便宜和合算。配什么PLC还是有专门的这个旋转编码器的控制器?要求便宜。

网友A:
PLC都可以接编码器。注意频率就可以拉

网友B:
最便宜的用高速计数器加继电器

网友C:
omron 的计数器,不便宜啊,还不如plc。

网友D:
要求便宜到什么价位?你要有个心理价格.

网友E:
你还是用PLC吧!三凌PLC还是我建义你的一种.型号是FX-2N,挺好使,M235-M237是X0-X2的输入点.

网友F:
用欧姆龙CP1L的PLC性价比更高点

网友D:
还是用PLC做好,实际上并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