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条ASCI 指令

楼主(2007-12-11):
ASCI D21 D206Z1 K2是什么意思,请高手解释下

网友A:
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的,通讯时候会用到。8位和16位不一样

网友B:
asci码变化

网友B:
这条指令将从d206z1的开头读入2个16进制数据字符,并将它们转换成相应的ASCII代码.把它们以2个字节的形式保存到目标地址处d21

d206z1中的z1为变址寄存器,所代表的地址为206+(z1)